[問題求助] 啟航伴唱機 HD備份

楼主(2013-05-25):
小第有一台啟航KDVD-300 大 I-SHOW的點歌機
最近想備份硬碟,以免已後硬碟故障
可是我用完整的拷貝硬碟到另外一顆HD,可是拿備份的HD去裝點歌機就無法開機
請問有那位前輩有備份成功的,可以提供一下

网友A:
硬碟後方跳線位置是否正確?

网友B:
用哪種方式備份?
看看mbr裡面有沒有開機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碟後方跳線位置是否正確?

跳線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哪種方式備份?
看看mbr裡面有沒有開機資料

FarStone Drive Clone Professional 硬碟快拷專業版
硬碟是Ext2ˇ檔

网友B:
能不能看到硬碟內的資料?
點歌機大部分都是LINUX系統,看看是不是開機區沒複製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看到硬碟內的資料?
點歌機大部分都是LINUX系統,看看是不是開機區沒複製過去 ...

我有比對兩個HD
都一樣

HD是互對拷得

网友:
看來開機資料在MBR上面

网友C:
換別套還原軟體
Acronis True Image Home
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別套還原軟體
Acronis True Image Home
試看看!

測試也是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看到硬碟內的資料?
點歌機大部分都是LINUX系統,看看是不是開機區沒複製過去 ...

需使用硬碟對拷機.百分百OK..FAT-32+LINUX系統都沒問題..

网友B:
恭喜您,備份成功
就發現到原因嗎?

抱歉眼花.....看錯了

网友D:
用dd 做Image檔bin看是否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您,備份成功
就發現到原因嗎?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測試也是一樣

軌對軌選項有打勾以及MRB有Copy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軌對軌選項有打勾以及MRB有Copy嗎?

都有Copy

我再網路上有看到
來源硬盤與目的硬盤可以是不同容量. Ghost會自動調整硬盤分區大小,但只限於FAT16,FAT32.NTFS三種格式,對於其他,如OS/2的HPFS,LINUX的EXT/2或是多重開機系統等格式,就無法使用此項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dd 做Image檔bin看是否完整

請問dd 做Image檔要如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dd 做Image檔要如何用

dd 可以用來備份整顆 partition 或 整顆 disk
網路上找Windows 下的 dd 指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dd 做Image檔要如何用

白了工..沒用..不聽老人言.哎呀!

网友:
我備過別牌的
用諾頓的Ghost在Dos下用Partition to partition
成功
用硬碟只有個位數的容量 改成20Gb開機成功
但用Disk to disk會不能開機

网友:
如果二顆硬碟是一樣的,
GHOST時用Image RAW mode >> GHOST IR
它就會軌對軌拷成一樣的!

容量不同時, 這一招就不管用了!!

网友F:
會不會舊機器不支援大過40G的HD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會不會舊機器不支援大過40G的HD

原HD是120G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 可以用來備份整顆 partition 或 整顆 disk
網路上找Windows 下的 dd 指令

我今天用DD指令備份也不行
我覺得機器有可能有記HD

网友:
我看是有鎖碼早期歌曲都禁拷貝要解碼
不然就是單一磁區不能超過20G
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別套還原軟體
Acronis True Image Home
試看看!

今天去買一顆一樣品牌.容量的硬碟拷貝
可是它顯示
要如何用

网友:
試試 g4l 或 Clonezilla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去買一顆一樣品牌.容量的硬碟拷貝
可是它顯示

呵呵
圖太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圖太不清楚了,

以換新圖

网友:
呵呵,我也不會LINUX,
可能要請教其他的高手了

网友:
若機器會認 HD 那就要送到啟航去修了
可能不想讓客戶自己修, 這樣他們才有錢賺

我也有一台跟樓主同型的伴唱機,最近機器有跳針的現象
就是影音會一頓一頓的, 可能是硬碟快掛了吧 !
這台也用超過五年以上了, 想要換新的

网友:
點歌機的硬碟只能用對拷機作備份
因為對拷機才有物理性拷備
這樣拷備出來的硬碟
其作業系統才會有作用
否則只能當作歌曲的備份

网友G:
這個好像要到電腦上去掛上LINUX開機程式~在裝回去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個好像要到電腦上去掛上LINUX開機程式~在裝回去才可以用~

電腦上去掛上LINUX開機程式
請教philips980大
要如何做?

网友:
l如上面各位大大所講,必須在Linux系統下用dd 指令壓縮檔案,再還原到目的硬碟,可以g
oogle以下
"免費製作Ubuntu Live USB開機隨身碟的軟體unetbootin"

製作一個可以開機的USB Linux,
dd 指令有點忘了,google 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腦上去掛上LINUX開機程式
請教philips980大
要如何做?

你用備份的這顆HD到點歌機開機後出現什麼畫面~可以拍一下圖嗎?
其實LINUX我也不是很熟悉~

网友H:
別浪費時間了..

网友:
用再生龍clonezilla 試試
下載位址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 ... ve_stable/2.1.1-25/
下載clonezilla-live-2.1.1-25-i486.zip 解壓縮至usb碟(128Mb以上即可用作開機)
解壓縮碟:\utils\win32\makeboot.exe (執行makeboot.exe 就可以此碟開機)
可做win OS, MAC OS, Linux...等分割區,or 整顆硬碟還原備份
但不知能否用在伴唱機?

网友I:
印像中點歌機的硬碟,都有記錄在機器上!
所以就算用對拷的,也沒辨法!
因為序號跟型號不一樣!
所以還是別白作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別浪費時間了..

沒有用過,想試看看有什麼辦法
HD對拷機作備份也是不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印像中點歌機的硬碟,都有記錄在機器上!
所以就算用對拷的,也沒辨法!
因為序號跟型號不一樣!

我打算找一顆同型號的HD,再拷貝原硬碟的BIOS過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用過,想試看看有什麼辦法
HD對拷機作備份也是不開機

你有試過HD對拷機還是無法開機嗎?那真的有鎖硬碟..公司硬碟有作保護你在怎樣拷..還是浪費時間..

网友J:
啟航好久沒在稿(市佔太低),手上有一片你試一試叫diskGenius 3.41(超久前外務丟的)不保證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啟航好久沒在稿(市佔太低),手上有一片你試一試叫diskGenius 3.41(超久前外務丟的)不保證可用 ...

diskGenius 3.41
下載點都掛點了

网友(2013-06-25):
還好我以前買的伴唱機是金嗓GV-520 的,只要用WD 的IDE硬碟就可以。
我一路從200G-->250G--->320G-->500G升上來,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