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要做一個控制電路

楼主(2013-05-26):
想要裝一個紅外線開關,
只要人走過,要讓110v電風扇運轉10分鐘,10分鐘後風扇就停了,直到下次有人觸發了紅外線開關。

需要買什麼樣的零件來裝呢?
好像感覺有點像感應式的出水龍頭,有人知道大概的電路是怎麼做的嗎?
時間延遲繼電器嗎?怎麼用?

网友:
就是一般裝在騎樓暍阻用的紅外線感應燈,把燈改成風扇...靈敏度(明/暗)調到最大..時間調到十分鐘就ok了...材料行有單賣感應器分DC12V,AC110,AC220

网友:
LZ你是要人體紅外線感應or對照式紅外線遮斷感應
這兩種的感應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唷

楼主:
想要找一隻手 過去稍微遮一下就啟動110v,(紅外線)

感應式水龍頭也是這樣的,只要感應有手在前面就出水。

网友A:
如果人一直進來呢??時間怎麼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人一直進來呢??時間怎麼算??

延遲時間內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

网友(2013-06-25):
找一個""人體紅外線感應器""...露拍上面一個百元不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141699112

電平輸出的部分加裝一個NE555單穩態觸發..利用RC充電設定為10分鐘...

再加一個繼電器...控制電風扇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