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卡啦OK綜合擴大機10分鐘後才有ECHO簡易維修

楼主(2013-05-26):
今日主角正面圖

背面圖

內部圖

症狀;如標題........開機10分鐘後才會有迴音.........

心想八成應該是電容出了問題!
那就從最簡單的供給ECHO  IC  的電源查修

測得電壓為5.29V......應該正常~

靈機一動,先拆下此電容測試

結果...........................................................................
還未來的及搬示波器..................................................
真是幸運的一天,可以簽樂透........,直接命中................
測得為容量不足!

換上新電容,隔天再試,迴音不用再等待了~

本事件的兇手就是它

謝謝觀賞

网友:
恭喜完修,底子功力深厚一判斷就中

网友A:
哇!電表探棒直接焊接測點
確實牢固

网友B:
這顆電容是迴音電路的電源濾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電容是迴音電路的電源濾波?

L7805 IC 即可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電表探棒直接焊接測點
確實牢固

不好意思..方便照相.........

网友C:
恭喜專家完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專家完修喔

謝謝TRACY0520 大稱讚
但小弟還是學徒!

网友:
給你一個讚...........

网友:
實在太厲害了...
一判斷...就修好...還是要一些功力啊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