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正文科技平板電腦電池

楼主(2013-05-26):
各位
經拆解後電池真的壽命已盡
學姊的愛惜小舖剛好有這款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079322649
充電鋰電池 3.7V 1950mAh
外觀尺寸為︰40mm*70mm*5mm
且那保護版一模一樣
我買3顆都已更換完畢

网友:
感謝!!

為了防止一些電池問題,看來找個時間打開來看一下比較好。。。。

网友:
我也有買

网友:
謝謝!已經加入「追蹤」。

网友:
和想的一樣能用,看來有必要買幾顆備用。

网友A:
不曉得續航力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曉得續航力如何.

原廠介紹新品時可使用2小時,庫存這麼久就。。。大概30分鐘吧~(或者更少)
不過,我是把這部機器定位在電話為主要功能,所以平時是把電源插上的。
續航力倒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廠介紹新品時可使用2小時,庫存這麼久就。。。大概30分鐘吧~(或者更少)
不過,我是把這部機器定位 ...

確實手上兩台充電完大概都只能用30分鐘…
應該還是要拆機換電池…
不然送不出去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廠介紹新品時可使用2小時,庫存這麼久就。。。大概30分鐘吧~(或者更少)
不過,我是把這部機器定位 ...

大大您使用網路電話時會LAG很嚴重嗎

网友D:
1950 mAh是否只能用兩小時,有無較大容量的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50 mAh是否只能用兩小時,有無較大容量的電池

這個可能要問學姊了
因為我那一台廢電池顯示是3000mah
我是直接買1950mah的來測試看是否能用
結果是同樣的東西 差在容量不同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大您使用網路電話時會LAG很嚴重嗎

我有和PHILIPS980試通過。
PHILIPS980是50M,我是60M.
我們試語音及視訊皆非常完美。
只能說這台平板原廠是定位為"電話",一點也不為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和PHILIPS980試通過。
PHILIPS980是50M,我是60M.
我們試語音及視訊皆非常完美。

了解 謝謝

网友E:
不知道大大更換完後~~續航力有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50 mAh是否只能用兩小時,有無較大容量的電池

網拍上有找到 6.5×53×92 (mm) 3800 mAh,應該跟站上有人分享的那顆 3000 mAh 長寬尺寸接近 .

厚度一樣是 6.5mm,應該是目前塞得下的最大容量了.

网友:
大部份電池還是要延用舊的充電保護板,這樣加工也很麻煩,大家還是再等幾天,等老闆回國後,我問他這批平板的餘料可否出給烏骨雞學姐賣,如果可以的話,那大家就有可直接代用的電池可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大大更換完後~~續航力有多久?

更換1950mah新電池續航力大約在1.5小時左右
怕沒電會開不起來
所以就趕緊插上電直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確實手上兩台充電完大概都只能用30分鐘…
應該還是要拆機換電池…
不然送不出去啊… ...

我買3台,手上只留1台。
2~3次充放後,現在使用85~105分鐘才會出現低電壓警示。

接近低電壓時偶會〝秀逗〞。重開機就好了!

多充放幾次可能會改善。

楼主:
我有找到4800mAH容量的
等貨到了再來測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找到4800mAH容量的
等貨到了再來測試看看

有尺寸嗎?

厚度可能可以到 8mm,
長度 97mm 差不多是極限了.(天線稍微會擋到)

寬度 54mm 左右,再長一點會卡到喇叭,不然就要修改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找到4800mAH容量的
等貨到了再來測試看看

尺寸大小一樣嗎…
一樣有保護板嗎…

楼主:
長115mm
寬60mm
高6mm
有保護板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卡到
要收到東西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長115mm
寬60mm
高6mm

長115mm --> 絕對塞不進去.

网友C:
自已買電池來換的話要注意那些事項…
把舊電池的保護板換到新電池會很困難嗎…

网友G:
大家看一下16樓,等過幾天老闆回來我再跟他說,請他用較低的價格賣給大家。
當然,如果一定要現在買,那我也沒辦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家看一下16樓,等過幾天老闆回來我再跟他說,請他用較低的價格賣給大家。
當然,如果一定要現在買,那我 ...

ok…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已買電池來換的話要注意那些事項…
把舊電池的保護板換到新電池會很困難嗎… ...

焊接速度要快,不然容易減損電池的容量,失去換大容量電池的意義.

要是不介意一次帶兩塊磚出門,不如買大容量行動電源,直接接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買3台,手上只留1台。
2~3次充放後,現在使用85~105分鐘才會出現低電壓警示。

是啊! 原來的舊電池經過數次充放後,使用的時間會越來越常喔!
每次用到出現低電壓警示再來充電會讓電池慢慢活化,延長使用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家看一下16樓,等過幾天老闆回來我再跟他說,請他用較低的價格賣給大家。
當然,如果一定要現在買,那我 ...

等您囉 ---------------------------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家看一下16樓,等過幾天老闆回來我再跟他說,請他用較低的價格賣給大家。
當然,如果一定要現在買,那我 ...

等大大的消息啦~

网友H:
剛想到要增加續航力,換電池之外或許,多準備個行動電源。不知有誰要推薦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剛想到要增加續航力,換電池之外或許,多準備個行動電源。不知有誰要推薦一下的。 ...

也可以辦團購行動電源試試

网友:
這顆不曉得好不好?

電源線可能要另外找.

不過感覺要帶兩塊磚出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