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關於WIN 7 64bit,錯誤124的解決方式(以解決)

楼主(2013-05-26):
最近電腦老是出現錯誤124當機狀況
有時候只是看個YOUTUBE、影片就會自動重開機

最常見是下載BT,如果手動下載
一次啟動3個種子外加瀏覽網頁,卻沒事
如果一次啟動全部種子,但有設定排程3個
就會不定時重新開機

更扯的是同一個檔案在A硬碟上面解壓縮,沒事
但在B硬碟上面解壓縮就會重新開機

主機一
E350M1、DDR3 4G*2
主機二
E4600、G41-P43、DDR2/DDR3
HD-A
SEAGATE SATA 250G
HD-B
WD 綠標 SATA 500G

兩台主機使用同一組硬碟,系統均用同一片安裝出來
上網查了很多方式均無效,包括替換系統檔案也無法替換
不知有無前輩有解決方式,除了換硬碟以外

网友A:
先PO圖來看看!!   通常是記憶體故障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PO圖來看看!!   通常是記憶體故障較多!!

這是當機時,用手機拍下來的畫面

記憶體有兩組,測試結果一樣

网友A:
你的錯誤碼,我找了一下資料,

0X00000124  是顯示卡驅動程式錯誤或衝突的錯誤代碼!!

問題發生方式就有很多種了,除了驅動程式以外,硬體的部分也會這樣

主要就是晶片過熱了!!   你嘗試解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錯誤碼,我找了一下資料,

0X00000124  是顯示卡驅動程式錯誤或衝突的錯誤代碼!!

過熱的話-應該是不太會
顯示驅動-晚點來更新看看
室溫31.1度,濕度73%
CPU:33C
MB:33C
HDA37C
HDB33C
謝謝 eson0724大

网友B:
看到您的頭像,突然想起:
N牌上一代晶片因為設計與製程問題,會發生需要 BGA 重植的問題,
而且重植了也不會根治。
我一張 8800GT 就是這樣。

以前好好的,現在當機 --> 跟驅動程式無關。
您要不要換張顯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您的頭像,突然想起:
N牌上一代晶片因為設計與製程問題,會發生需要 BGA 重植的問題,
而且重植了也不 ...

這台是使用內顯,板子使用時數也很新
所以應該不是這個問題

楼主:
安裝官網驅動也一樣

网友:
將記憶體換下來測試看看吧..曾經被RAM搞死 因為是2支D2-800 2G
  最後是跑單通道就OK 才知是有一支不穩 換同品牌顆粒跟時脈就OK了 參考看看吧

网友C:
之前被MSI G41M-P43 COMBO的板子搞到快瘋掉
最後發現是記憶體單插一支就都沒事
一次插兩支就會三不五時的想到就給你藍屏一下
但是記憶體單支測試都是正常

或許,只插一支記憶體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被MSI G41M-P43 COMBO的板子搞到快瘋掉
最後發現是記憶體單插一支就都沒事
一次插兩支就會三不五時的想 ...

小弟先更新一下blos
記憶體用win 7本身測試軟體,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先更新一下blos
記憶體用win 7本身測試軟體,都正常

話說,我也用win7內建的測試軟體跑過,照樣會過
而且大部分時間是正常運作
但是就是三不五時給你出藍屏
最慘的情況是,開機就跟你說bios已損毀
但最後其實用單支記憶體開機就啥事都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話說,我也用win7內建的測試軟體跑過,照樣會過
而且大部分時間是正常運作
但是就是三不五時給你出藍屏

我無言了
剛剛更新完bios後,發現到
未更新:cpu-3.0G,ram-1g
更新後:cpu-2.4g,ram-800
意思就是說版子將cpu超頻了
但是ram我是差ddr3,還是跑d2的時脈

网友C:
那就再使用看看吧

其實我之前以為是flash會當機的bug還沒解決掉
那個之前也是當得海枯石爛的

今天又翻到一篇,用utorrent狂當的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1609120&p=4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再使用看看吧

其實我之前以為是flash會當機的bug還沒解決掉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沒事了
我將系統還原是剛安裝好SP1的時間
之前是只要還原完,重開機後半小室內必當
目前1.5小時+跑遊戲,沒事

一開始也是跑UT會當機,當個兩三次後
跑其他也會當,我UT是3.3版的

一次跑10個BT種子,沒異常重開機或當機
看來應該是因為BIOS版本太舊
不支援CPU所導致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