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正文科技平板電腦SD卡資料儲存有關

楼主(2013-05-26):
請問大家有遇到資料放置SD卡裡,重新開機後SD卡裡所有資料會被刪除。

网友:
沒有妳說的狀況

网友A:
有沒有可中毒了阿

网友:
如果是台倒是沒有,有朋友拿去裝三星平板,
再用電腦讀檔案就不見了(變隱藏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可中毒了阿

以回覆原始狀態還是一樣

网友:
  本人使用microSD+轉卡無發生該現象.不妨先使用平板內建格式化SD卡觀察.再不然找另一張(不同規格或廠牌)卡試試看,或許是卡的相容性問題.

网友:
用了3張16g microSD+轉卡,最便宜的Apacer CL4,均未發生此情況

网友:
SD卡沒遇到
但是一支創見 JETFLASH 4G的USB隨身碟
插上後看到平板顯示damaged usb device
然後再插回電腦去讀就整個資料損毀了
所幸原廠的程式還有辦法做空白格式化,又復活了
復活後不死心的丟了兩三個檔案進去,插回平板運作正常
我懷疑是目錄太多或是有中文的關係?  但是我還沒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