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平板電腦無法開機

楼主(2013-05-27):
星期六拿回幾台平板電腦,先拿一台充電10小時以上,
接著開機 設定網路後可以上網, 然後網路電話設定,也顯示註冊成功,因為太晚了,就沒有撥號測試,
第二天上網多次都沒問題,只是感覺電池越來越沒力,開機沒多久就要充電,
今天早上想說插著充電器玩久一點,可是它卻罷工了,按電源開關時顯示幕亮一下白屏就不亮了,也沒有其他反應,
請問該如何處理?

网友:
剛開始有一些地方我也會遇到這樣
例如強制關機
或開機插電放一陣子
一樣是多試幾次
記得插對孔跟拔sd

网友:
這部平板電池已經失效了,所以建議直接插著市電,不要拔了。

网友A:
白平閃爍-->電池沒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平閃爍-->電池沒電了

沒插市電  ,   直接插著市電  ,  情況一樣

网友:
先讓電池充點電才會正常開機...

网友:
電池掛點的話,其實就算插著市電應該也會是這情況
這情況應該不是平板損壞,當初我ㄧ拿來也是直接插電就試著開機
電池偵測到0%時,就是畫面一閃就暗掉了
直到我充電一段時間再開才正常

网友:
我的其中一台也曾這樣過,不過只要讓它再充一下電就可以正常開機了,開機之後發現原來是沒電了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意見, 原因已找到-->>充電器壞了,不來電當然不工作!!換了一個充電器就正常了.

壞的充電器改天再來練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意見, 原因已找到-->>充電器壞了,不來電當然不工作!!換了一個充電器就正常了.

壞的充電器改天 ...

你是第一個反應充電器壞了.....
再看看有沒有反應那個底座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第一個反應充電器壞了.....
再看看有沒有反應那個底座壞了......

底座應該不容易壞,除非是MADE IN CHINA

這個充電器就是MADE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