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EO L6 有聲音,無影像,有背光 有先進遇過嗎???

楼主(2013-05-27):
VIZEO L6 有聲音,無影像,有背光  有先進遇過嗎???   能否建議方向查修???

^ 各項電壓測試都正常

電源關閉後,再開機還是黑屏,

能試的都試過了,就差程序沒重燒了???

有先進知道這台TV 如何進入工程模式???

或是有相關維修經驗的,麻煩教授一下經驗!!  謝謝!!

网友A:
要不要檢查
面板電源(供壓)不足 所導致
面板啟動電壓

网友B:
AV或HDMI有影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或HDMI有影像嗎

都一樣  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檢查
面板電源(供壓)不足 所導致
面板啟動電壓

面板是OK的!!  因為掃描頻道時,顯示是正常!!

目前懷疑是MCU出問題!!  但是沒程序可重燒,24C16N 與 24C02N 都已換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是OK的!!  因為掃描頻道時,顯示是正常!!

目前懷疑是MCU出問題!!  但是沒程序可重燒,24C16N 與 24C ...

主板給面板的電壓  (不是面板電壓)

楼主:
面板供電MOS 我有空會測一下!!  物品放辦公室了,目前休假中!!

楼主: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1463555&r=5
搜尋到這篇!!  有空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 lcd85311230 大  ,紅圈那顆24C16N  我換2次了!!  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