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秒消除電磁波與雜訊之商品--「全民接地」

楼主(2013-05-27):
      小弟這幾天載找有關電磁波對人體的危害與防範,發現美國有眾多預防 EMF 的商品,從人體配飾到USB、電器幾乎無所不有http://www.ebay.com/bhp/emf-protector 似乎美國的健康資訊比台灣這邊進步許多,而且光是省電燈泡、無線網路所發出的電磁波就是現在許多人氣喘、慢性疲勞、關節痛、頭痛、失眠...等等文明病的主因,請參考。
連結
連結

      今天本來想找出美國那邊有沒有人拆解類似的產品,或許可以DIY來做一個,目前有找到一些眉目,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
http://www.earthpulse.net/emf-protection.htm
http://www.google.com/patents/US6424125
      後來想說找一找台灣兩岸有沒有類似的防電磁波產品,結果沒有什麼進展,幾乎都是衣物、隔離方面的,插頭功能的也是有,只是售價偏高,但看到一個蠻奇特的產品,叫做「EMC全民接地 第二代電磁波消除器」
基本款
USB 版本
      產品有分一、二代,二代有防雜訊的消除環。該產品號稱三秒可以消除電磁波、隔離雜訊;我 Google 了一下原理,發現該產品只是把水線充當第三孔的地線使用,但目前幾乎很多房子都是舊式兩孔,哪來的三孔?而且就著台灣的建築法規與目前民眾的認知,誰會花錢請電工來打昂貴的地線?

      若就著兩孔的設計裝上該產品,就等於是把電器的接地線接在水線上面達到效果,換句話說那廠商在設一產品的時候就直接把機殼散熱的線接水線就好啦,何必要再鎖個螺絲孔給使用者另外拉現出來接地?還是說怕用戶端水線、火現顛倒插爆炸?再來看看第二代的產品,小小一個號稱有短路保護、漏電保護、靜電保護,真的不知道小小一個東西可以有這麼多的保護,真神奇啊。連結

      第二代前頭的環狀防護器,我想應該就是線圈,只是不知道數值多少而已,若就著該產品的敘述,不知道大家心裡有沒有數,有沒有辦法做一個呢?還是大家有其他方面的點子,麻煩各位大哥提供意見給小弟。謝謝。

网友A:
才疏學淺,看不懂

不過,把原本沒作用的第三孔地線孔,跟水線連起來
沒接地的第三孔就會變成有接地作用?

网友B:
沒錯,該產品是將水線當作地線使用
但是這種假接地方式,記得有人討論過
好像有一些疑慮存在
並不建議使用這樣方式

网友:
謝謝提供好文章,越來越怕它!

网友C:
單相用電,在台電桿上變壓器本來就做了N-E互連
進入到屋內,理論上只有N相(白色)
如果屋內依據新的規則,應該會有G相(綠色)

再配線系統上就會做到內線系統接地(也就是在配電盤的地方很明顯看到N-G會連接)

====================
目前會出問題
往往是在水電師父配線與安裝時
根本不管顏色與相續之分
插座那裡看到孔就插入造成整串迴路可能發生水、火線不一致的問題(不要說沒有,小弟執行用電設備檢驗,就發現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錯,該產品是將水線當作地線使用
但是這種假接地方式,記得有人討論過
好像有一些疑慮存在

我 Gooegle 了一下該產品的使用感想,幾乎都是覺得不可思議、讚。原本嗡嗡的音響突然改善了、聲音變清楚了...,目前沒看到什麼負面評價,就算有也是認為產品賣太貴了。想說買一條來實驗看看,剛好家裡有毫高斯錶,可以測電磁波,一測見真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單相用電,在台電桿上變壓器本來就做了N-E互連
進入到屋內,理論上只有N相(白色)
如果屋內依據新的規則, ...

版大,您好:
請問一下,若有疏漏請諒解,小弟才學書淺。
對了,電桿的 N-E 互連應該是針對防雷擊,是嗎?記得沒錯的話。
      若是這樣的話,那問題就出在住宅的配線方式是否有「照規矩」安裝,有的火線、水線根本不管亂接一通,這樣的話接上「全民接地」是不是就爆了?其中一個剛好水線、火線顛倒插,這樣的情況是不是無法安裝全民接地?
      如果該用戶電器設備上面都有MOV壓敏電阻、陶瓷放電管來做防雷保護,若有閃電打下來,原本閃電的能量要藉由MOV從火線瞬間導通到水線(大地排放),剛好其中一個插座火線、水線皆顛倒,這樣是不是一堆電器燒毀?會不會很多電器燒毀都是因為這個因素呢?
      若真有上述情況發生,是不是安裝「全民接地」之前要先用驗電筆全部檢查一次才能放心安裝?
      目前大概知道該產品的功用,嘿嘿!有沒有辦法依樣畫葫蘆製作一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疏學淺,看不懂

不過,把原本沒作用的第三孔地線孔,跟水線連起來

應該是這樣講,假設一排插座上有五個孔,都有第三孔接地那種,使用全民接地找出水線後,把全民接地的其中一端插在水線上,另外一端插在插座第三孔,這樣一來就是所謂的「假接地」(第三孔接水線),其他四孔的線路跟這一孔是互連了,所以其他四孔的電器若有第三孔的插頭,當你插上去的時候就會因著全民接地的假接地一併接到水線上面了。

楼主:
目前有看到網友指出,第二代全民接地前端的金屬環其實就是 EMI Core ,若是如此仿效一條應該不成難事。
EMI CORE 介紹

楼主:
譽騰 『全民接地』第2代電磁波消除器 功能:
◆ 多國專利,3秒立即接地
◆ 省下數萬元接地費用,免除接地工程麻煩
◆ 消除電磁波 : 消除已通過電磁檢3C家電在未接地環境所產生的電磁波
◆ 提昇電源品質,保障用電安全
◆ IC自動保護器◆雜訊濾波器◆漏電保護器
◆ 短路保護器◆靜電保護器◆OFC無氧銅質線材
◆ 輕巧便利,即插即用
◆ 數位客廳必備
◆ EW-EAR252適用標準三孔插座
~~~~~~~~~~~~~~~~
該產品的電源線選用「OFC無氧銅」等級線材。
目前大概知道所需材料:
無氧銅電線、EMI Core、單孔插頭
IC保護應該沒有,因為有完音響的網友說插錯孔,電腦變的會電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大,您好:
請問一下,若有疏漏請諒解,小弟才學書淺。
對了,電桿的 N-E 互連應該是針對防雷擊,是嗎 ...

N-E互聯不是防雷擊
是防止異常電源發生
EX:變壓器漏電,可以快速導入大地(E)
『NE互聯,最簡單就是電腦機殼、主機板、電源供應器的關係,插頭端你當成E點,機殼端當成N點,最終NE是互聯,只為了快速導掉有害電壓』

在三相系統中(三相四線)來看,第四條線不是N相線『Y型結構』那這第四條肯定就是E(地棒點)
如果是台電給的三相四線系統,那入戶後其實會變成三相五線,
==============================
水、火線前後亂接(就是第一組是水長火短、第二組變成火長水短...等)
在台電的電力網上看不出實際的問題
但在比較敏感的設備(EX:電腦機殼你不穿拖鞋直接踩在地上去摸、音響AMP...等)你就可以感受到問題
正常電力應該是火線流入水線(L to N)
但交流系統本來就是一個0 to 110 to 0 to -110 to 0的正弦波
L & N是一直互換的,N點的定義源自於趕上變壓器(燈力併供)中,與變壓器殼、接地端共接得點『僅作參考電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互聯不是防雷擊
是防止異常電源發生
EX:變壓器漏電,可以快速導入大地(E)

謝謝版大的解釋,讓我瞭解不少。
目前正在借毫高斯錶,也正在找材料製作一條高仿「全民接地」線,只是目前不知道它產品前端的 EMI CORE 是多少,記得越大效果越好,但是有些信號會被干擾,太小也不行,沒什麼果校。版大對這瞭解嗎?麻煩賜教。謝謝。

楼主:
補充資料:電磁波防護衣 7成5不符規定
來源
【戴安瑋、許佳惠╱台北報導】消保會抽查市售一千至四千元不等的孕婦用電磁波防護衣,昨公布十二件中有九件標示不符規定,不合格率達七成五,其中五件電磁波遮蔽效果和檢測不符,知名孕婦裝品牌歐歐米妮也在列。消保會表示將要求業者改善,否則可處三萬至三十萬元罰鍰。

遮蔽效果不符檢驗
      消保會去年十一月在網路及孕婦裝實體通路購買十二件孕婦電磁波防護衣,每件售價一千一百五十元至三千九百八十四元間,發現九件標示不合規定,其中Ohoh-mini(歐歐米妮)電磁波工作服、愛家防輻射服、BIOS’TX’防高頻銀圈折邊吊帶裙及貝安琪防輻射馬甲、防輻射圍裙五件商品,電磁波遮蔽效果較經濟部標檢局檢驗結果不符。
五件問題商品有三件是中國製,其中台灣製造的有BIOS’TX’防高頻銀圈折邊吊帶裙的製造商拜歐斯公司,業者昨僅回應可能檢驗數據有誤。歐歐米妮則表示,將配合改善。

孕婦:以後不再買

      孕婦彭曉晴說:「穿防護衣是為心安,如今檢驗是這種結果,以後不會再買。」消保官吳政學說,民眾可選購有標示電磁波檢測結果的產品,金屬纖維成分比例較高者,效果也較佳。林口長庚醫院臨床毒物科主任林杰樑說,民眾使用吹風機與頭部距三十公分,使用電磁爐、使用微波爐時距人體五十公分、電腦則約一隻手臂距離即可防電磁波,短時間使用則不需擔心危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版大的解釋,讓我瞭解不少。
目前正在借毫高斯錶,也正在找材料製作一條高仿「全民接地」線,只是目 ...

有些東西~~~說真的不用那麼擔心
先把電磁波&游離輻射搞清楚~
以CRT而言,偏向與加速線圈才是電磁波的來源,所以你的腦袋(身體)要靠在CRT正後方或上下左右才會接受電磁波影響;CRT的正面其實是游離輻射(電子槍產生電子高速撞擊螢光塗料)
LCD而言,正面根本沒有游離輻射,反而最大的電磁波來源在於高壓板(高頻震盪產生高壓),但正常來說高壓板外部都會罩一層金屬殼,相對電磁波就會被這個金屬屏蔽給吸收

毫高斯表不管你怎樣測是,說真的你根本不可能進入電波室裡,所以橫豎都一定會有,要考慮XYZ三D測量型態(你要把電磁波想像成天線,在哪種位子、角度才會達到最大功率)
與其擔心電磁波,不如擔心吃下肚子的東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東西~~~說真的不用那麼擔心
先把電磁波&游離輻射搞清楚~
以CRT而言,偏向與加速線圈才是電磁波 ...

謝謝版大的回覆。
對了,若是插座接上「全民接地」,但是電器本身沒有提供接地線,那應該也是沒有效果吧?可以這麼說嗎?謝謝。

网友C:
....這!!!!我不確定ㄟ
假如說您照他的說明找到n相
我想作用應該是會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我不確定ㄟ
假如說您照他的說明找到n相
我想作用應該是會有 ...

謝謝版大的回覆,我知道了。
感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版大的回覆,我知道了。
感激。

加油~~~
等待你的(實驗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
等待你的(實驗結果)

謝謝您的鼓勵,這就去蒐集材料。謝謝。

网友:
其實家用電器這些統稱低頻電磁波,對於人體危害較少,
且有些電器不會靠近使用,吸收的量更是少, 近距離且長時間使用的大概是NB...其他我想不出來了
吹風機只有吹一兩分鐘而已..當然有接地還是比較好

如果益出的電磁波也會影響其他元件  比較好用就是音響.

反而手機電磁波(較高頻),真的貼近耳朵(腦部) 聽個十分鐘,多少會有點頭暈現象.
反而需要比較注意.

网友:
另外從疾病醫療的角度, 是防emf的產品,這些本來就是廠商的說辭居多,會提高風險多少倍等等.
但是一個人會罹患某種疾病, 因素很複雜, 主因有時不外乎飲食,空氣或壓力. 甚至本身的新陳代謝,
個例有所不同..不然的話,作手機的廠商應該被告到死了,
不然台塑六輕排放廢氣, 雖然大家用想的也影響健康, 符合政府排放規定? 也有學者去做癌症採樣,
但為什麼沒有人告成功? 以上純哈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