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主板P5B如何進入BIOS SETUP(已解決)

楼主(2013-05-27):
開機出現CMOS checksum bad
通常重開機  按DEL即可進入BIOS SETUP
把時間日期等設定好再次開機就好了
可是這個主機卻不是這樣
它不出現要求選按DEL或其它任何的指示
CMOS跳線清除了  電池是新的
請問要如何進入BIOS SETUP

网友A:
換記憶體 或打記憶體用橡皮擦 把金手指擦一擦

网友B:
檢查一下USB插座是不是短路了!!
BIOS起保護!

网友C:
你這個是......傳說中的

偵測到USB裝置過電流  系統會在15秒後自動斷電

另外,這塊板子CMOS CHECKSUM ERROR的話
會叫你按F1進入BIOS SETUP
F2略過繼續開機
DEL則是完全不鳥

這塊板子因為USB +5V吃電可以選擇供電來源 5V或是5VSB供電
所以你會看到USB12 USB34 USB56各有一組JUMPER
如果接觸不良,似乎也會變成USB過電流,因為電壓變0V了
檢查一下各個JUMPER看看
再不行,我也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個是......傳說中的

偵測到USB裝置過電流  系統會在15秒後自動斷電

太好了 謝謝您!
但是 它不會出現F1及F2的畫面
馬上會撿查JUMPER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記憶體 或打記憶體用橡皮擦 把金手指擦一擦

謝謝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一下USB插座是不是短路了!!
BIOS起保護!

謝謝您
conbawa大説 BIOS各有一組JUMPER 是否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個是......傳說中的

偵測到USB裝置過電流  系統會在15秒後自動斷電

板上USB1-4 JUMPER跳帽插1-2 選+5V
USB5-8沒插跳帽
USB9-10跳帽插1-2 選+5V
請問要怎麼作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個是......傳說中的

偵測到USB裝置過電流  系統會在15秒後自動斷電

我已下載ASUS使用説明
選+5VSB是作為睡眠喚醒功能

网友D:
有沒有可能是PS2鍵盤座及相關電路有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上USB1-4 JUMPER跳帽插1-2 選+5V
USB5-8沒插跳帽
USB9-10跳帽插1-2 選+5V

找jumper把usb5-8補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可能是PS2鍵盤座及相關電路有問題??

我把USBJUMPER全選擇+5V跳線就正常了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jumper把usb5-8補上看看

我把USB JUMPER1-10 全部選擇+5V跳線 開機就正常了
THX

网友:
恭喜, 會不會是漏插的關係

网友:
恭喜完修

所以建議拿到機板

第一步驟 : 先查看外觀缺什麼先補上後再插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