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瀚宇 HH251 液晶 被雷打到了啦

楼主(2013-05-27):
有圖有真相

正面

正面

側面

側面

好像爆漿的感覺

好像爆漿的感覺

目前完全無反應,無法開機

已經叫了一片原裝新板來換了

這片看能不能修起來當備品

各位大大....被雷擊有沒有維修的重點提示呀

第一次拆液晶來玩! 有什麼方向可以提供呢~

网友A:
沒有(故障)點 可能沒人回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故障)點 可能沒人回喔

對吼!我都忘了寫了!
以補上!不開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吼!我都忘了寫了!
以補上!不開機

電壓吼 沒有
單純(不開機) 送維修商家

网友B:
那就從一次側開始查了,保險絲、NTC、橋堆、大電容有沒有150V。

网友:
先猜一下保險絲好了
但是會燒保險絲一定有其他也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吼 沒有
單純(不開機) 送維修商家

就是送了商家,換了板子,所以壞的這片,才想修起來當備品

网友:
被雷打中ㄌ%50燒保險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送了商家,換了板子,所以壞的這片,才想修起來當備品

樓主您想把舊(故障)的板子裝回去嗎?
如果裝回去,那就量一量各點電壓再告知,就會有人指引明燈~

楼主:
終於有時間測了!電源板5v正常,12v完全無訊號!,請問各位大大...
這要從何查起??
目前如果接驅動版.有高頻電流聲(在高壓板)..

還有....上次換版.既然..還是沒有完修..真想殺了那個師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從一次側開始查了,保險絲、NTC、橋堆、大電容有沒有150V。

蔗板子好像沒看到保險絲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蔗板子好像沒看到保險絲呢!

紅色圈圈的應該是保險絲,不過你有量到5V,一次側保險絲應該沒有問題,看一下PCB板上面,

F開頭的元 件就是保險絲,只是有些保險絲用一根鐵絲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色圈圈的應該是保險絲,不過你有量到5V,一次側保險絲應該沒有問題,看一下PCB板上面,

F開頭的元 件 ...

先謝謝 艾倫大!!
小的量過..保險絲皆正常呢!

楼主:
目前測三級管..不知道是不是異常,因為這顆沒有導通,而且.新舊版子用的料件不同
再請大大開示!!

板子背面

板子背面

楼主:
大電容160V,目前電源燈微亮.然後一閃一閃,銀幕還是無反應
這樣..請問一下各位大大..需要往AD板上查嗎?因為覺得電源版好像都正常
剛換了按鍵板PWR觸控開關(舊得按下,無導通狀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電容160V,目前電源燈微亮.然後一閃一閃,銀幕還是無反應
這樣..請問一下各位大大..需要往AD板上查嗎?因 ...

先不接AD板.測量圈內電壓是否正確.下面有印接腳電壓定義.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電容160V,目前電源燈微亮.然後一閃一閃,銀幕還是無反應
這樣..請問一下各位大大..需要往AD板上查嗎?因 ...

電源版的基本電壓  +5VSB  有沒有????

PS/ON  之後  有沒  輸出正常的供電電壓,

+12V TO AD 或高壓  (視版子設計不同會有不同電壓輸出,+12V是純屬參考\)????

先測量POWER版上的所有PIN上的電壓值PO上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