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RO製水自動控制亂亂修

楼主(2013-05-27):
狼客這台RO最近兩個月製水,經常不正常。右後為28噸水源槽,左為RO一噸蓄水桶

診狀:RO蓄水桶都空了!低水位浮球開關正常,面板LED指示燈隨機微亮、亂亮,製水2P高壓馬達有時就是不運轉

所有接點都清理過,製水輸入參數也正常,有時馬達連續起動5~6次,不能成功,跳機休息。

惟有拆下控制盒,這台應該有些年紀了!

防水封裝,只認識幾個零件,其它統統看不見

7805有知道,這下該怎麼量測好壞

470u/25V目視也壞了,這種密封電路我哪會修呀

三太子在我家門口劈材火........莫非啟示跟著做

沒斷腳,真的把電容拆除了~

手腳笨笨地,只能將470u/35V負極搭焊在7805第四腳位上

LED指示亮度恢復,RO製水恢復正常

网友:
還好不是整塊完全封膠,不然就麻煩了喔....

网友A:
這也太神奇了吧,那麼多顆電容,只有這顆壞的特別突出,讓您一下就找到病因了,佩服。

网友:
有神快拜

网友:
啊擱真正.....有拜有保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也太神奇了吧,那麼多顆電容,只有這顆壞的特別突出,讓您一下就找到病因了,佩服。 ...

電路中VCC濾波電容故障率算是很高,猜想與電源SURGE或是開關頻繁有關~

网友:
有拜有保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