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電晶體問題

楼主(2013-05-28):
這篇文章看過了2次,一直有個小疑問
就是上面畫的電晶體,正常來說NPN電晶體的圖示,箭頭應該是由B往外畫
但W大教學圖上的好像怪怪的...

小弟不才,不敢說W大是錯的....所以想上來跟大家討論

网友:
嗯嗯,就單論2SC3150的確圖面是錯的,W大電路圖第一張PNP CB放大器,第二張是PNP CE放大器,但就解釋電晶體的Vceo,Vcbo,Ic,Hfe以經足夠了,就記得NPN和PNP極性為相反的就好了唷,

网友:
你沒有錯,是wish大錯了.
對於wish寫的文章,儘量給它懷疑,有疑問就提出來
還有我寫的文章,有疑問就提出來,網站裡有許多年紀大的老人家,想的與寫的常常搭不在一起.

請改小圖以節省網站空間,

网友A:
我雖然說是要用2SC3150(NPN)的電晶體開講,但是是用PNP型電晶體去講解基本參數,只是為了PNP與NPN兩者都有兼顧而已,只是怕有錯別字,內容應都是對的。

网友:
報告Wish大,我來吐槽。

那個PNP的VCBO跟VCEO不是通常都是負的嗎?VCBO指E極Open時,C極電壓減B極電壓,所以NPN時是正的,PNP時是負的。

我來亂的

网友B:
電晶體參數之所以用PNP來講解,就必須回溯到鍺電晶體時代,
那時的電晶體都是以PNP為主,洩漏電流很大所以容易觀測,
聽老前輩說,當時他當國小老師一個月薪水只夠買2顆2SB75!
2SB178出來的時候還大為轟動,大概就像8088進入386時代一樣。

NPN電晶體普及是在矽晶體出現之後,電氣特性也大為改良,
洩漏電流改善很多,用指針電錶已不容易觀測,
跟鍺晶體比起來進步很多。

以前開始學電子時,實驗大多是用黑豆CS9012.9013,9014,9015之類,
當時的2SC372、2SC945是歸類在高級晶體,外觀做工比現在看到的精緻很多,
而如今2SC945、2SA1015則是1顆不到1元,但外觀就看不到高級的樣子。

网友:
鍺質的電晶體,我這裡還有一些,外殼已經有點點了,黑豆CS9012.9013,9014,9015應該也有一些,不知是否都有齊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雖然說是要用2SC3150(NPN)的電晶體開講,但是是用PNP型電晶體去講解基本參數,只是為了PNP與NPN兩者都有 ...

大大你好:
  我剛剛又再看了一次,又有一點小疑問
1. 2SC3150的 VCBO:900v   VCEO:800v   文中有提到,如果找替用電晶體VCBO至少要800v(文中,第二個圖片後面的幾行字提到的).    想請問下是否有筆誤,您是不是要打"VCEO至少要800v" ?

2. datasheet中有寫到VEBO這點,文中沒有提到.  請問如果要替用的話VEBO是選一樣的值就好? 還是說更大的也ok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晶體參數之所以用PNP來講解,就必須回溯到鍺電晶體時代,
那時的電晶體都是以PNP為主,洩漏電流很大所以 ...

懷念那時代!! 香港稱它為"原子粒"!! 第一次接觸是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