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蚊拍原理及參考線路圖

楼主(2013-05-28):
原理說明請參考如下.
http://www.cndzz.com/diagram/3979_3981/99567.html
線路圖:
另加充電回路如下:

网友:
不错的资料。收藏了。谢谢!
我收集整理了一下,放在这里供大家维修时参考: 电蚊拍电路及维修方法.rar (88.39 KB, 下載次數: 267)

网友A:
俺好久以前研究過, 也遇到很多壞的電蚊拍, 都是那個 C945 壞掉, 請問是不是電路設計沒有給他在EC間接個反向DIODE, 就會容易損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好久以前研究過, 也遇到很多壞的電蚊拍, 都是那個 C945 壞掉, 請問是不是電路設計沒有給他在EC間接個反向 ...

x大好,推測此電晶體燒毀的原因,大半是發生了過壓或過流現象,若是過壓可採用你的方式(並聯二極體,反相突波吸收用),若是過流則建議在C腳串聯一個小阻值電阻(阻值過大會降低輸出電壓).因電路過於價廉,導致無設計保護電路.

网友B:
請問那可以用高壓板做電蚊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那可以用高壓板做電蚊拍嗎?

M大好,個人感覺應是可用,但保護電路可能要先修改,另也可使用筆電型高壓板試試(供電較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M大好,個人感覺應是可用,但保護電路可能要先修改,另也可使用筆電型高壓板試試(供電較低). ...

祝您成功

网友:
感謝樓主的無私分享,學習了!

网友:
電路圖收著備用,多謝分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