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量測電流

楼主(2013-05-28):
小弟想請問,汽機車充電電流量測問題
電子電路(DC)中可用三用電表的10A檔去量測
家用電路(AC)中,有電流鈎表這種東西

那機車.汽車 要量測充電電流時,該用什麼儀器呢(發動時會超過10A,無法直接用三用電表10A檔去測量)?

网友:
直流夾表(勾表)。

网友A:
現在新的電流鈎表有的有設計DCA的功能
我有買1個
但準確度如何...就不知道了...
因為沒有特別去試驗過...

网友:
大電流電表~
或勾表

网友B:
一般都用勾表(比較方便)至於二樓大大提到準確度的問題....充電電流的量測通常....給的標準很寬鬆啦

就像下圖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用勾表(比較方便)至於二樓大大提到準確度的問題....充電電流的量測通常....給的標準很寬鬆啦

就像 ...

對阿~ 其實上網拍發問過 直流勾錶問題
就有買家直言,機車充電電流若1-3A這種,量出來可能誤差很大.
所以才上來發問發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新的電流鈎表有的有設計DCA的功能
我有買1個
但準確度如何...就不知道了...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新勾表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新勾表嗎?

我是使用DH-3688交直流勾表.電流檔位共計2檔(400A與1000A),廠商資料:誤差2%.請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025824401
實際小電流的誤差,最好事先校正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使用DH-3688交直流勾表.電流檔位共計2檔(400A與1000A),廠商資料:誤差2%.請參考.
http://goods.ruten. ...

謝謝C老師分享

我目前是物色到這款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921107271
主要是便宜,因為是業餘不是天天用,精確度對我來說 不要太扯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C老師分享

我目前是物色到這款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921107271

此款的電流檔位應較適合一般用途量測又價廉,應是不錯的選擇,直流電流檔使用前先按下"REL"鍵,可作歸零調整.

网友:
怎麼還有這種價格的?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66&actsrch=srp3

剛剛仔細看了一下,這種好像只有量交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C老師分享

我目前是物色到這款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921107271

直流勾表測試時需注意,勾表的正面需夾住電流的輸入端,否則會有 "-" 號產生.

网友:
若未執行歸零(REL/ZERO)動作,測量電瓶的紅線端與黑色線端時,顯示的電流值會不一致.

网友D:
UT203
這家也滿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UT203
這家也滿便宜的

謝謝大家幫我找便宜  揪感心....
現在開始存COCO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T203
這家也滿便宜的

就這個價格我找另一個高雄的賣家買了,比較近送貨快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這個價格我找另一個高雄的賣家買了,比較近送貨快一點。

我錯了,我以為高雄在隔壁,送貨一定很快,我一直追蹤送貨,賣家5/31下午交便利送,
6/1早上便利送取貨,一直到今天早上才到指定地點,和台北台中一樣遠。

网友:
很正常
如果賣家早上寄出,隔天下午應該就會到了
不然就是要等三天了

网友(2013-06-30):
我有看過兩種
FLUKE钩錶
另一種在網拍有看過
理論是這樣
在你要測電流的線路 在跨接一條也就有兩條 這條上面有一個監測器 用推估方式來算出電流量

我是有買上面那支工具.....不過也麻才用直流有用 因為貴深深 平常都用爛電表來測東西
準度還算好啦.....畢竟都有誤差
瞬間電流差異就更大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