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請問EEE-PC筆電灌WIN7的問題

楼主(2013-05-28):
小弟一台EEE-PC筆電(型號1008HA),老實講老將將死還是要榨光她最後的價值,因此想灌各WIN7,但又不能USB開機,用USB光碟開機也沒辦法啟動,各位高手有解嗎?

网友A:
usb 光碟機?
試試看或許 bios 可以找到

有SD嗎?試試看能不能SD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光碟機?
試試看或許 bios 可以找到

沒~~沒~~沒~~都沒

快煩死我了~這爛東西

网友:
1.開機看到華碩圖標時按下F2進入BIOS, 跳轉到advanced,找到boot boost選項,把它設為disable。
2.插上外接dvd-rom或者帶有系統鏡像的可引導USB設備。 開機按下ESC選擇從以上設備啟動安裝系統。
3.若遇到藍屏,則再次進入bios,跳轉到advanced,找到sata  mode select選項,把它設為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