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這個壓縮機的過載保護器 是幾A的

楼主(2013-05-28):
室外機的壓縮機~過載保護器燒了
這個過載保護器 大概要買幾A的

我找不到相同型號的~

這是 冷氣室外機 220V 1.5噸   壓縮機的過載保護器

廠牌                 歌林一對一 室內的型號 KSA-162AR >>此型號 GOOGLE 無資料...
                                           室外機的銘板上字已模糊 無法辨識~

保護器的廠牌  德州儀電 MRA98768

最近天氣好熱阿~
謝謝各位先進指教~

网友A:
1.照片請依站內規定喔!(照片依規定調整尺寸、大小,傳至論壇,理由請見站內說明)
2.google 找不到咧…原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照片請依站內規定喔!(照片依規定調整尺寸、大小,傳至論壇,理由請見站內說明)
2.google 找不到咧…原 ...

燒掉的這棵是  德州儀表 的做的

型號MRA98768

网友B:
請問  銘板上 註明 用電是幾W?

如果 2200W => 220V x 10A = 2200W => 可推算 10A 左右

(但要請 論壇內前輩 確認, 以上只是猜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銘板上 註明 用電是幾W?

如果 2200W => 220V x 10A = 2200W => 可推算 10A 左右

銘板上的字 不能辨識了

网友C:
應該可買到代用-------------------------9A    220V 1.5HP   單位 不是噸
要查看是壓縮機有問提---還是啟動電路有問題---------------不然還是會跳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可買到代用-------------------------9A    220V 1.5HP   單位 不是噸
要查看是壓縮機有問提---還是啟 ...

謝謝拉~電路OK~ 壓縮機有量過阻值正常~

呵呵~~冷氣都說 幾頓幾噸的~~我
就直接打上了~  原來是 HP 馬力阿~
學習了~3Q~

网友:
我也不是很懂
幾十年前有在電器行上過班
說頓只是一個給客戶不正確的數據又難算
正常應該是BTU熱量單位
有人8000算一噸有人10000算一噸有人12000算一噸--------------------只是一個騙消費者的把戲
這就是買同樣噸位一家冷------------一家不冷主因--------價格也有差------------------

网友:
印象中1頓大約4A ... 你的機器大約6A ... 保護值設定在9A
若你對機器狀況很清楚可直接短接保護開關幾秒,待測得電流後在*1.5就是你的要保護值

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
不一定是要同型號的啦!
只要是同規格或是可替代用的規格就好
找冷凍材料或是做冷氣冷凍的找找就有了~

网友:
可以問材料行.!因該有差不多的材料

网友:
天氣太熱了
先青菜裝一個讓冷氣冷再說

网友:
這個可不能隨便亂裝~因為他算第二道防線~太小會跳脫還OK太大到時候有問題沒跳脫會造成電線走火
最簡單去材料行跟他說你的噸數是多少~或是幾Kcal
之前有買過~有分蠻多種的
例如4500Kcal或是3600Kcal..等

http://www.panasonic.com/industr ... /2P20S3R236A-1A.pdf
參考一下~他跟你用同一顆過載保護器
他的冷房能力是13,330 Btu

楼主:
我在露天 有看到 賣材料的表單上 寫 1.5噸的  約9A

這樣會不會太大
我有問他問題 他回說 只賣材料 不提供 技術相關問題回答~_~
怕等等  裝上去  換壓縮機燒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露天 有看到 賣材料的表單上 寫 1.5噸的  約9A

這樣會不會太大

如果你很確定是此過載保護器不是燒掉的話
可以先裝沒關係何況9A應該是差不多~

我上次是因為Pin腳生鏽斷裂所以才更換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129180873#auc
這裡有表格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
看過後在考慮後續處理方式
燒的嚴重小心很可能壓縮機掛掉了
或啟動電容器容量減退
更換過載保護器測試方式
壓縮機獨立在完全無負載情況下(例如無冷煤)
將壓縮機S接點線拔除
過載保護器接C腳跟R腳
電源一端直接接過載保護器電源一端接R腳送電
送電後算時間5-8秒內須跳開
時間太長表示太大
時間太短表示太小
為進一步確認必須測試3次間格要3分鐘以上

一一確認後回裝
準備電流表測試下步驟

楼主:
確定是 燒掉 已補圖~

网友:
看了你補的圖
很篤定換掉就會好
因是露水所害生鏽所以燒了
那起筆抄下啟動電流跟運轉電流到材料店買
不一定要一模一樣
規格比較重要

楼主:
板子上的字都糊掉掉了~
不敢確定 多少A~~

各位謝謝~解答
明天東西掉了 裝上去就定生死了~~嘎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