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916W 指示燈閃爍無畫面

楼主(2013-05-28):
故障情形:指示燈閃爍無畫面

內部照

P+I板和AD板(很明顯此機有被維修過了)

發現有一位大肚婆快要生了

前一位維修者把銅泊給一起解下來了,而且完修後又沒洗板

將大肚婆請下來,順便連一些有可能也快要變大肚婆的一起請下來換掉

最後洗板並重點補焊

測試照

完修組裝燒機

网友A:
這應該是上次送修故障的地方與這次不同(電容),所以才會看到電容故障未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上次送修故障的地方與這次不同(電容),所以才會看到電容故障未更換。 ...

應該是這樣沒錯,不過通常我都會一起換下來,看大陸廠牌的電容就是不順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上次送修故障的地方與這次不同(電容),所以才會看到電容故障未更換。 ...

維修銀幕愈來愈少了!不好賺能省...就省了

网友:
前一位維修者的技術好像不怎麼樣 怎麼連銅箔都給一起解下來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