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問這是什麼電容? 不對是電感(已完修)

楼主(2013-05-28):
這是攝影機頭
請問紅圈內那是什麼電感?

(已完修)是旁邊的電阻故障了

网友:
看看旁邊跟他一樣的是什麼 拆下來量
可能是電感???

网友:
有可能不是電容ㄛ

楼主:
怎麼辦 我沒有電感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麼辦 我沒有電感表

如果是電感那基本不用去量
故障機率太低
如要量就看有沒有導通---導通一般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電感那基本不用去量
故障機率太低
如要量就看有沒有導通---導通一般都是好的 ...

了解,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