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巧型除濕機是否好用

楼主(2013-05-28):
請問有人有使用過輕巧型除濕機嗎?如:

最近發現房間的衣櫃裡的衣服都有發黴的現像,所以想買可以除濕的設備或用品,本想買除濕機,但太座擔心起火自燃,所以就只能採用如克潮靈或是這種可以重復使用的小東西,不知大家對這種東西有沒有使用過或者有研究的,麻煩給個意見,謝謝!

网友:
我推2#那種 [水玻璃]  這種可以重復使用的東西, 應用上安全多.

不是說克潮靈(氯化鈣 ) 化學成分有多危險
克潮靈好處是吸濕潮解後的液體 看得見很直觀, 讓人看起來很有效果很有成就感
說它不安全是指應用上  ...
克潮靈盒子放在衣櫥環境應用上,就是容易 被打翻
如翻找衣物時,從衣櫥拿出時 , 換補充包等等
上述場合我自己打翻好幾次
想不通為何如此?? 手和腦不協調 ??  病很大 T_T
後來網路上也 有人同樣經驗

网友A:
小空間可用致冷片來除濕,大空間還是用除濕機比較有用,用致冷片要做一些加工,除濕機買有品牌的品質自然較有保障。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應,我比較好奇的是比如像我貼出來的圖那種是利用再插電讓水份蒸乾的這種好不好?
二樓推薦的水玻璃因要利用到微波爐所以就不考慮了,因為會擔心造成微波食物上會有問題,可能我們家的人都比較怕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應,我比較好奇的是比如像我貼出來的圖那種是利用再插電讓水份蒸乾的這種好不好?
二樓推薦的水 ...

我印像中,那種插電蒸乾水份的,內裡也是水玻璃

就水玻璃+插電發熱片  這樣

省去你拿去烤箱加熱的步驟...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應,我比較好奇的是比如像我貼出來的圖那種是利用再插電讓水份蒸乾的這種好不好?
二樓推薦的水 ...

水玻璃在製造過程中,溫度是上千度的。所以基本上是燒不壞。。。。。

用陶鍋、鐵鍋以瓦斯二、三百度加熱還原,應當燒不壞。
另外就是在烈日下曬半天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空間可用致冷片來除濕,大空間還是用除濕機比較有用,用致冷片要做一些加工,除濕機買有品牌的品質自然較 ...

致冷片好像有點耗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致冷片好像有點耗電。。。。

造冷或造熱的東西應該沒有一個省電的,除了大自然的........。

楼主:
感謝大家熱情的參與回覆,和太座大人商量的結果決定採用draculaxx 大大建議的水玻璃,我們也打算到時再放在太陽底下曬就好了,因為還是會擔心會影響食物,再一次的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