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修)bosch冰箱後面風扇壞了....240-220v.

楼主(2013-05-28):
經斷電拆下風扇清潔潤滑後,它開始轉了!!
感謝大家的指導!!

這是型號,終於把冰箱拖出來了....(之前,有發過一次,本來想加在那篇,可是無法編輯了)
冬天還好,可是夏天快到了,時不時的就一直嗶嗶嗶叫....
因為是跟廚櫃一體的,如果不修只能當成裝飾,再不然就空一個洞,有什麼好建議?
好奇怪~標220V,可是我量牆壁插座卻是110V??

型號

型號

220v

220v

感覺上電有過,但是就卡死轉不動

感覺上電有過,但是就卡死轉不動

感覺上電有過,但是就卡死轉不動

感覺上電有過,但是就卡死轉不動

請大家給點建議,從那個方向修?能自己修嗎?還是請公司來修呢?

网友A:
不需要修啦
整台換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修啦
整台換新的

因為是跟廚櫃一體的,如果不修只能當成裝飾,再不然就空一個洞,有什麼好建議?

网友:
都拆成這樣買一個來換---------------如果零件買的到

网友B:
換插到220V的插座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插到220V的插座試試看。

沒有220V的插座可以插,好奇怪怎麼是插110V?

网友:
量電流就可知道110v or 220v ... 搞不好是標籤錯的

風扇你要清楚是真的壞了還是控制迴路沒有電壓進入 ...

网友C:
照片三有看到–個110v/220v升壓變壓器...以後記得拔下來玩!

110v/220v升壓變壓器

110v/220v升壓變壓器

你感覺上有過電,但是就是卡死轉不動...清一清

修理,從螺絲拆開清一清軸承 , 再上油應可完修。...清好照著照片二組裝勿裝錯方向!

還有你壓縮機上的排水蒸發水盤 ,是否有破損。因壓縮機有水漬痕,怕往後會影響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220V的插座可以插,好奇怪怎麼是插110V?

這機子是220V的標籤上就有說明
風扇馬達也有說明
有些機型來台後插頭被改成和台灣110V的一樣
但是還是要接220V

手上客戶的BOSCH洗碗機就是這樣改的

風扇可以上冷凍材料店直接買220V的

网友:
該不會整台冰箱的電都經過那顆升壓器吧
感覺升壓器瓦數不小的樣子

网友:
這風扇一般就10w到20w
吃不了多少電

网友:
只是散熱,後面弄台風扇給它吹(我鬧場的)

网友D:
此處風扇壞掉.會造成冷度不足.
去冷凍行買個220V有腳架風扇馬達(若不同轉向.馬達軸心反裝).
找位置鎖上自攻螺絲即可.

网友E:
既然馬達有通電感覺,有可能馬達軸心卡住,那就從清潔馬達下手
先用吸塵器將風扇及馬達除塵.
風葉取下
軸心向那裡要做記號勿裝錯,否則風扇轉動方向會反向.
將圖4馬達上下蓋固定左右螺絲2顆鬆開取下馬達上下固定蓋後.
如果是軸心上裝有軸承的,軸承卡住的話,上面有編號兩顆一起更換即可一般626一顆20元.
如果是上下固定蓋內是銅珠式,將銅珠清潔後上一點針車油,上下固定蓋復原即可.
鎖時螺絲先含住,轉動軸心順暢後再鎖緊.
如用手轉動正常即大工告成,
以前修過朋友奇異冰箱,一樣是壓縮機扇熱風扇不轉,上針車油後運轉正常至今3年多.

网友:
嘉儀(博世)的冰箱小弟也有一台~~~
他的(公司)在忠孝東路忘記幾段
樓下有(摩斯漢堡)~~

网友:
我家是3625TC,上面標示110~120VAC輸入。
看以下賣家還有沒有這材料?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219741186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馬達有通電感覺,有可能馬達軸心卡住,那就從清潔馬達下手
先用吸塵器將風扇及馬達除塵.
風葉取下

昨天我做了一件有點白癡的動作,我在拆風扇的時侯,沒有關閉電源及拔下插頭!
我拆下後,發現連接風扇的那個條電線,我不知道怎麼拆,如果我關閉電源,直接拆下風扇作清理上油的動作,這樣可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處風扇壞掉.會造成冷度不足.
去冷凍行買個220V有腳架風扇馬達(若不同轉向.馬達軸心反裝).
找位置鎖上自攻 ...

那個風扇接頭,我還搞不清楚怎麼拆下來...

突然想到,是不是我關閉電源後,直接拆裝風扇馬達,不用將電源線拔除(記得我上次換除濕機風扇就是如此)
那我關閉冰箱電源後,需要等待多久,才可以再次打開電源呢?

网友:
以下賣場 110V or 220V 都有 請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92409038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三有看到–個110v/220v升壓變壓器...以後記得拔下來玩!

你指的是壓縮機上面那個圓圈嗎?那是一個盤子?它已經變成壓縮機的王冠了!是否以加水管套上去的方式,不知可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壓縮機上面那個圓圈嗎?那是一個盤子?它已經變成壓縮機的王冠了!是否以加水管套上去的方式,不知 ...

你指的是壓縮機上面那個圓圈嗎?
那是除霜水儲水盤,是利用壓縮機運轉時的熱量將除霜水蒸發又幫壓縮機散熱一舉兩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指的是壓縮機上面那個圓圈嗎?
那是除霜水儲水盤,是利用壓縮機運轉時的熱量將除霜水蒸發又幫壓縮 ...

那個東西要去那裡買?您知道嗎?

网友:
看可不可找的到新的零件,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指的是壓縮機上面那個圓圈嗎?
那是除霜水儲水盤,是利用壓縮機運轉時的熱量將除霜水蒸發又幫壓縮 ...

連修補的機會都沒有了!就剩一個圓圈圈
我去買了一個鐵漏斗掉水管牽到底下,我看要買個白鐵盤子,中間挖(敲)個洞,放在壓縮機上面先撐著!
壓縮機溫度還真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修補的機會都沒有了!就剩一個圓圈圈
我去買了一個鐵漏斗掉水管牽到底下,我看要買個白鐵盤子,中間挖( ...

外觀是看不出來就剩一個圓圈圈
它主要功能就是除霜水儲水盤,是利用壓縮機運轉時的熱量將除霜水蒸發又幫壓縮散熱。
知道它的功能就能想辨法找到替代的方案!例如用大同電鍋的鋁內鍋改裝成水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