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的瀏覽器沒有自動跳轉,請點擊此鏈接

楼主:
論壇移機。 等待時間請別忘了點一點廣告。謝謝!

网友A(2013-06-05):
引用 楼主:
謝謝提供資訊
原來關鍵在把手,雖然是拆開了但高興不起來都是SMD零件
慢慢研究看看吧!!聽朋友說這是電子 ...

哈~那偷偷的跟我說可以再弄一台來嗎
原廠修一定都貴的阿~因為都是整塊板子換掉他們不會像我們這樣還在Q板子
所以當然價錢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那偷偷的跟我說可以再弄一台來嗎
原廠修一定都貴的阿~因為都是整塊板子換掉他們不會像我們這樣還 ...

弄來壞的也沒有用呀~
這一批就這台示波器跟數10台電錶
我自己電錶有4台所以就拿示波器了

网友:
電錶一般做維修3-4台很正常
一般要一台指針式跟一台數位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來壞的也沒有用呀~
這一批就這台示波器跟數10台電錶
我自己電錶有4台所以就拿示波器了

因為已經知道是壞的還是要嘗試修看看
因為你會去研究整個架構以及研判故障點~這樣功力才會進步~
如果是桌上型的電表那也不錯啊~我自己就有一台手持電容表一台指針式的兩台數位式的電表(含一台True RMS)

网友:
先看看有沒有鬆動的電路板或元件吧~
自己手上也有一台TDS3014B 四通道版本的在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什麼都不要就只要給我波型就好>"

進入20",Scott大提供的手冊,參考第118頁(Fig.6-3)檢查步驟,應可細分出擷取部份可能發生故障之處.祝好運.

网友:
不知樓主修理到什麼情況呢 ? 有消息更新一下,小弟學習學習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資訊與鼓勵
目前停擺卡關了
因為不知重哪查起
只有利用空閒時間
一個一個的小零件先查

网友B(2013-07-18):
接手阿勇 型號TDS3012B 100MHZ 1.25GS/s 數位儲存示波器V3.22
故障情形: 可開機但自測擷取=失敗  CH1/CH2均無基準波型
CH1 直流耦合測50Ω 及1MΩ OK
CH2直流耦合測50Ω 及1MΩ 測不OK會重開機
故障零件:  LM3940IT-3.3 TO220測到輸出為9V  更換測到輸出為3.3V但沒用  可能吃3.3V IC全掛了  再找時間處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手阿勇 型號TDS3012B 100MHZ 1.25GS/s 數位儲存示波器V3.22
故障情形: 可開機但自測擷取=失敗  CH1/CH2均 ...

支持分享維修過程,向大哥學習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