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變頻直流扇

楼主(2013-05-29):
夏天到了,電風扇幾乎成了必備電器,DC變頻直流扇是近幾年看到的新產品,但是價格比傳統的AC電扇貴很多,有人對這個產品有研究過嗎,或者已經購買使用中,市面上眾多品牌的產品中,哪幾種是便宜又好用的。

網路上找到的評比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 ... t/20130418/34960247

网友:
電腦散熱風扇就是DC直流扇
我的電腦為了散熱,都讓他吹AC的...

网友:
其實就是採DC無刷馬達的風扇

网友:
一般家用電扇用的鼠籠馬達也是無刷的,不知道和DC無刷馬達比的效率真的有差很多嗎,
雜誌的評比其實並不公正,並沒有考慮到不同電扇的風壓和風流量,單純只比功耗

网友A:
今年母親節,兒子送了一台給他老媽,牌子是"上豪"的,貼了一張省電50%的標籤,電源不像一般AC型電扇只有一條電線插頭,是以一個ADAPTER轉換成DC24V做輸入,規格是24V1A,照算只費24W最大,變速是用VR作無段式調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年母親節,兒子送了一台給他老媽,牌子是"上豪"的,貼了一張省電50%的標籤,電源不像一般AC型電扇只有一 ...

這個應該是廣告噱頭 !!

依常理判斷 ,  AC 轉成 dc 就會有耗損 !!

他說省電 50% 是以什麼比較呢 ???

或許就像你說的算起來 功率 是 24w

但是效率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應該是廣告噱頭 !!

依常理判斷 ,  AC 轉成 dc 就有會有耗損 !!

我是不知道現在的電子變壓器(ADAPTOR),轉換效率是多少啦,不過當廢鐵賣重量可是差多了。

网友:
與鼠籠式機種比較
1.家用電因為單相,所以需要啟動繞組與啟動電容,產生相位差異啟動電機,啟動轉矩不強
2.感應式電機本身有滑差轉速,無法完全達到同步轉速
3.功率因數問題
4.控速方式採用扼流圈式或是改變繞組圈數,控速範圍不大

使用dc無刷馬達
1.無刷馬達體積較小就可達到相同的啟動轉矩
2.無刷馬達控速範圍廣
3.撇除adapter本身的功因,dc無刷馬達本身無功率因數問題
4.沒有感應馬達存在的60hz低頻哼擾聲

网友:
dc直流無刷馬達其實是交流馬達的一種,就像電動車的馬達,是用電池的直流電,轉變成交流電來使用的,因此是很有可能利用太陽能來驅動,雖然目前太陽能利用效率不高。

電風扇消耗功率低,因此電能損耗不是很大,主要的損耗是因為需要啟動繞組與啟動電容所以不節能,目前是有啟動後把啟動繞組與啟動電容自動斷開,等關掉後再自動接回來會比較好一些,單相感應馬達因為容易製造成本低所以廣為家庭使用,工業用的話,幾乎沒人再使用了。

其實就效率來說三相的感應馬達反而效率會比較好,越大的馬達效率越好,只是不易控制,通常都需要變頻器,將單相交流轉為三相交流後輸出,以變頻方式控制,達到控制轉速。

直流無刷馬達是很有可能取代一般單相的交流馬達或直流馬達的,只是目前成本還太高,因為他還是需要驅動器,除非把驅動器縮小與成本降低,才可能取代使用。

网友:
結論是dc好還是ac好

网友:
是AC還DC好,沒有一定的答案,像電動車要跑就需要電池,你就必須用DC去轉AC來用,只要經過電能轉換不管是AC轉DC還是DC轉AC,都會有損失的,轉換效率高只是能量變成熱能的部分比較少而已,只要能減少變成熱能的部分就算是省電了。

网友:
個人是覺得只是測耗電量-這點來看是有省電
但是風量多寡-這點卻沒測試出來
交流馬達有啟動電容會耗掉虛功
但台電電表是計實功

而直流馬達需要變頻模組+電源轉換器
整體下來轉換效率也高不到哪去
使用壽命也是一個考驗

网友:
之前去參觀一家廠商據他說

馬達大家做的都差不多

其他的都是用無專利公版(葉片等)

最關鍵是驅動器(目前只有幾家有自己專利設計)

其他的都是買國外的東西

网友:
8# 的 港都郎仔
對直流馬達&交流馬達
有做了基本的差異性說明
直流馬達的轉距比交流的強
因此在轉動相同的葉片,會比較有力
想當然耳,會產生比較多的~~~~風

网友:
因前陣子買風扇前,有上網和去門市做比較,
AC扇可設定的功能較少,可設定的如風量、擺頭、定時關機等...。實測感覺風量較強....
DC扇可設定的功能較多,可設定的如風量、擺頭、定時開關機等...實測感覺風量較弱....
我後來還是買了AC扇......DC算較新的產品,風量段數較多,但因需接變壓器,整機的耐用度還不知。

网友:
相同體積,相同外觀尺寸
直流馬達的功率遠大於交流馬達
也就是說
相同的輸出功率條件之下
直流馬達會比交流馬達小顆

遙控模型的直流無刷馬達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网友:
但是輸入功率與輸出功率的效率比?
直流馬達轉距大,所以效率高?

网友:
    記得以前在東方馬達還是別家日商的馬達型錄上有看過比較圖,在同規格(好像是52還是46mm的??),速度-扭矩圖上,DC的功耗約為AC馬達的0.5~0.7,但DC馬達的扭矩約呈現梯形,AC馬達只有在高速(最大扭矩)時扭矩值略大於DC,AC馬達的扭矩呈現山形(扭矩隨轉速而上升),中低速是DC的扭矩較高...

网友:
我倒是看過有人把汽車水箱風扇的馬達改道一般電風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