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KPL-CM 短路維修

楼主(2013-05-29):
09N03 故障 1R0電阻(如果沒換會在擊穿09N03) 無線大

是這顆~

手提 波波 很方便 ~直接放旁邊就可以測試

故障零件
    09N03 故障
上方 1R0電阻  無線大

网友:
前陣子修了3張P5KPL-AM都是南橋掛掉
幸好有阿水大幫忙!!!!

网友:
恭喜Kimo大完修,我要到何年何月才能修好一張主機板呢?

网友:
請問~~那電阻如果沒換會再擊穿mos,不知是啥原理呢?

网友:
恭喜完修~~請問一下 不換電阻的話是因為並聯在一起的關係嗎?!

网友:
恭喜carzy1kimo大完修 何時才有這等功力???

网友:
謝謝大大指教~

网友:
恭喜carzy1kimo大完修 學習了

网友A:
您好~~想請教個問題,不知可愛大您是否有遇過,在拆mos時(借您的圖一下......)
如紅圈處,12v短路的上管,再拆時風槍溫度調多高都拆不下(感覺d極跟pcb板黏在一起了.....),但下管卻輕鬆拆下,後來上管硬拆的結果就是pcb板上的銅皮被掀開,雖然還是救的回來,但總是很納悶,究竟是我溫度不對還是因為本來mos就高溫導致pcb板就內傷,才會演變成12v短路的故障呢?不知您有遇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想請教個問題,不知可愛大您是否有遇過,在拆mos時(借您的圖一下......)

如紅圈處,12v短路的上管,再拆 ...

ROHS 配 小型預熱台 比較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