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無線電話KX-TCA121TW有背光無畫面

楼主(2013-05-29):
想請問有背光無畫面是不是可能電池壽命的關係??

說明書寫要用鎳氫4號電池,但是我用sanyo 低自放電鎳錳

我有換過一組低自放電,一樣只有背光,沒有字幕

然後把話機放到充電座有字幕,2-3個小時後發現電池超燙,

而且也還是一格。電池拔掉等涼了再裝上,字幕又不見了。

把他拆開來看,找不出哪邊有問題啊??

网友A:
直接用直流電源試試看

如果可以, 就是有地方漏電. 耗壓過多

參考看看 http://wp.me/ph3BR-3y

网友:
我有一隻也是換成充電電池,同樣的症頭,
而且待機撐不久,應該是有漏電,
反正能打能接就不理他。
奇怪的是,冬天的時候,LCD偶爾會恢復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直流電源試試看

如果可以, 就是有地方漏電. 耗壓過多

但是待機還是超過兩天....

如果漏電應該沒辦法撐那麼久....

-----------------------------------------
以後不再選國際的了,寧願選西門子的。

老家那台也是國際,症狀一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