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1117-3.3為何如此設計

楼主(2013-05-29):
問題就是,為什麼接上一個二極體!!??

(因為這個1117-3.3換過一個,但三個月以後掛了。有懷疑是否這個二極體會導致1117壞掉,所以上來問一下這個電路設計的原理。)

二極體是IN4007(還是IN4001忘了)

謝謝!!

网友A:
這個二極體順向接在電源和LM1117的輸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二極體順向接在電源和LM1117的輸入嗎?

是Vin,因為旁邊右邊那個插座是電源板過來的電線組。

二極體的銀色環是在鐵線那邊,也就是上方。

网友:
應該是怕ASM1117損壞變成接地或是有逆電流(電壓)
造成電源模組損壞~

网友:
如果穩壓IC壞了~~建議一起更換二極體....跟輸入輸出的電容

還有輸出的那個腳~銅箔很大~~把焊錫吃多一點~~幫助散熱~這看起來就很燙

网友:
我個人的理解:
假設LDO 1117-3.3輸入電壓為5V,輸出電壓3.3V,
電流消耗500mA
計算一下壓差=輸入電壓5V-輸出電壓3.3V=壓差1.7V
計算一下功耗P=V*I=1.7*0.5=0.85W
這個功耗將轉換成熱能,經由LDO 1117-3.3表面散熱
如果在電壓輸入端串一根1N4001那麼開始重新計算
輸入電壓=5V-0.6V(1N4001壓降)=4.4V
計算一下壓差=輸入電壓4.4V-輸出電壓3.3V
=壓差1.1V(標準壓差應為1.2V以上)
我們將就一下1.1V的壓差
計算一下功耗P=V*I=1.1*0.5=0.55W
這個功耗將轉換成熱能,經由LDO 1117-3.3表面散熱
經過計算得到的功耗結果:
未經過1N4001的功耗為0.85W
經過1N4001的功耗為0.55W
功耗越大越需要增加散熱的面積
因此加了1N4001可以降低1117-3.3的溫度.

以上是個人的理解,至於這個0.3W的
功耗差異會有多少效果就要各位自己
實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