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濾水器一二三道濾心哪一牌的便宜又好用

楼主(2013-05-30):
普通濾水器一二三道濾心哪一牌的便宜又好用
因為不知道哪種好又怕買到不好的

网友:
哪一牌都可以。。。。牌子不是很重要。。。

前三管都是保護RO膜而已。。。。

水質好不好是第四道RO膜在品管的。。。。

RO膜好,水質就好。

网友A:
嗯.就算你前面有不只三或六道濾水管.要記住draculaxx大説的"RO膜好.水質就好"前面不管幾道.最終都是保護RO膜能否"凍久"的管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就算你前面有不只三或六道濾水管.要記住draculaxx大説的"RO膜好.水質就好"前面不管幾道.最終都是保護RO ...

所以前面普通的濾芯品牌就沒有那麼重要就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前面普通的濾芯品牌就沒有那麼重要就對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3105-1-1.html

网友:
前3道的濾水器濾殼一般沒有分牌子.台製的就可以.最主要的是裡面的濾芯

网友B(2013-07-11):
draculaxx 大大, 請教一下
如果以不插電的方式, 僅以水壓方式的話, 如果以三道或四道來說, 我知道最後一道是軟水
那前兩道或三道會是什麼功能??
要裝什麼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raculaxx 大大, 請教一下
如果以不插電的方式, 僅以水壓方式的話, 如果以三道或四道來說, 我知道最後一 ...

第一管是5u  第二管是活性碳  第三管是1u    這三管是對水進行初級過濾,以免RO膜太快阻塞

如果是硬水,過了這三道還是硬水,細菌、病毒也都會過。

過這三道只是「感覺」會比較乾淨一點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管是5u  第二管是活性碳  第三管是1u    這三管是對水進行初級過濾,以免RO膜太快阻塞

如果是硬水, ...

了解, 謝謝您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