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亞牌通風扇接線問題~(已完修)

楼主(2013-05-30):
小弟家中有一台通風扇線路被老鼠咬斷了~請問該如何接呢?請各位賜教~~謝謝

网友A:
如果能辨識線頭顏色,先依照相同顏色接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辨識線頭顏色,先依照相同顏色接回看看

已先按照相同顏色大約的接回去了~但不確定對不對因為有相同的顏色
另外啟動器的另一端沒有線可以接另一端有接好的是紅色線~
我補充一下大約有哪幾條線方便大家判別
馬達:有三條線 白.粉紅.灰
吸排控制開關三條線 白.粉紅.灰  其中粉紅色是串連到啟動器的紅色線
電源線正負極兩條線~
不知道這樣形容大家能看懂嗎?不好意思~~

网友B:
送上別牌排風扇的接線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上別牌排風扇的接線圖。

感謝大大特地拍照讓小弟看~目前已正常運轉了~超感謝

网友:
以上吸排風機配線為 電路圖 (二) 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