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殘念已棄修) 電腦不開機 有逼 間斷

楼主(2013-05-30):
如標題
我朋友的電腦我搬回家修
本來情況是:
會開機跑到硬體檢測
然後再跑作業系統時就藍底
第一次是
0x0000007B
第二次是
0x0000000A
第三次
跳到一個選擇頁面
我選了
照正常啟動系統後來我忘然後
第四次
照上次良好位置啟動系統之後就成功進入系統但停在帳戶選擇但我沒帶滑鼠所以就先關機
清理電腦
有拔CPU跟記憶體以及所有風扇共三顆含CPU風扇
南橋跟北橋沒動因為要到背面去搞
所有東西就裝都回去了
今天去開機開不起來
電腦在 B---------B----------B------------B
怎麼半n_130|

我有更換COMS電池七年了早已沒電
帶料期間主機板上沒電池

主機板為內建顯卡 記憶體兩支有換位子
情況還是一樣

2013/5/31----
以確定為記憶體故障
DDR 400  512MB  *2

無力以棄修

网友A:
能請你先做基本的交叉測試換記憶體或是顯卡~不然是不會有人回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請你先做基本的交叉測試換記憶體或是顯卡~不然是不會有人回你的

顯卡是內建的
記憶體有換位子
512MB*2

网友B:
記憶體清一下
還有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憶體清一下
還有槽

好我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憶體清一下
還有槽

記憶體可以用橡皮擦去擦手指
但是槽要怎麼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記憶體可以用橡皮擦去擦手指
但是槽要怎麼清??

記憶體有兩支的話,先試試單插開機看看,不過,我上次就遇過超衰的
兩支DDR 400的記憶體,給我同時罷工
您一開始測試錯誤連連,看起來頗像記憶體出問題了

記憶體插槽要清的話,小支的一字起子是你的好幫手,不過你要確定確實斷電再做

网友D:
如上所述敘,記憶體掛了!
一般都是發生在第一隻,就是最靠近CPU那一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上所述敘,記憶體掛了!
一般都是發生在第一隻,就是最靠近CPU那一隻。 ...

不要阿
DDR 買不到了n_07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憶體有兩支的話,先試試單插開機看看,不過,我上次就遇過超衰的
兩支DDR 400的記憶體,給我同時罷工
您一 ...

好我放學試試看

网友B:
槽用刷子
牙刷也可以
沾些去漬油刷
刷完之後用空氣灌噴乾即可
因為去漬油易揮發

放著吹一陣時間也會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憶體有兩支的話,先試試單插開機看看,不過,我上次就遇過超衰的
兩支DDR 400的記憶體,給我同時罷工
您一 ...

已經清過了
無效
確認是記憶體故障

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上所述敘,記憶體掛了!
一般都是發生在第一隻,就是最靠近CPU那一隻。 ...

兩支都升天嚕
真的是記憶體

謝謝指教

直覺很準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用刷子
牙刷也可以
沾些去漬油刷

學到一招了

网友:
學習了 之前也遇過相同情形

网友E:
這不是換RAM後系統重灌就OK    為何要棄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不是換RAM後系統重灌就OK    為何要棄修?

因為朋友要直接換電腦n_008|

小字你懂得n_009|

网友F:
喔..那算是賺到一台電腦了嗎(小聲地問)~^_^~!!!

网友G:
Ddr還是有得買的

网友:
DDR400的記憶體網拍上很多,不過都是二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Ddr還是有得買的

投資報酬率的問題...

首先是DDR的價格貴得不像話
然後是這樣的電腦其實挺慢的
再來就是,換了能撐多久的問題
P4的CPU最近遇到很多都自行歸天了
我覺得是銅侵蝕的關係,因為是賽揚1.7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投資報酬率的問題...

首先是DDR的價格貴得不像話

記憶體買2手的價格還好
有終保就寄回公司換一條
還是划算的
但慢這是一定的
過個10年現在的電腦還是會被嫌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喔..那算是賺到一台電腦了嗎(小聲地問)~^_^~!!!

嘿嘿嘿 好朋友幫到底n_088|

後來記憶體顆粒重新焊接就被我給救回來啦

他就用這樣的表情n_083|

一路抱著電腦回家了

他現在一定很:on_100|

网友H:
專炸元件 大 你看到朋友的表情時的當下
沒有快速拿出你已焊好線的 電光炮(18650) 給它 炸(+-極往記憶體刷) 一下喔!!

這樣你朋友就又有理由換新電腦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專炸元件 大 你看到朋友的表情時的當下
沒有快速拿出你已焊好線的 電光炮(18650) 給它  ...

XDD

我會被吊起來的n_09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阿
DDR 買不到了

DDR我有好幾枝哦.有幾枝還是512終保.價格差不拍賣了.留著當TEST

网友:
還滿有趣的,DDR或DDR2買新其實都不太符合成本了,一來價格高,二來容量比較小,再說就最差的小綿羊  G1610 CPU配個4G DDR3也沒多少錢,速度也不慢,多核心目前只有少數程式有支援,因此還是雙核最實在,更何況新架構內顯進步很多,玩一般遊戲都幾乎沒問題了,不過能省就省,反正還夠用就好,記憶體用來用去感覺還是是創見的好(自己認為而已),連接近骨董的SDRAM記憶體都還有得換新。

网友I:
能修一定把它修好.
不過都看花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修一定把它修好.
不過都看花費!

後來有修好
記憶體重焊接
在23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