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關引擎轉速表亂跳的問題

楼主(2013-05-30):
我有一台老車福特全雷打(1989年)開了蠻久也都沒什麼大問題,最
近發現引擎轉速表偶而會亂跳(但行駛中引擎運轉正常,車子並不
會有抖動現象),看起來像是某個地方接觸不好導致的,我有拆開
儀表板檢查該引擎轉速表,檢查看起來都正常,猜想會不會是信
號源頭的問題造成的,所以在這請問此車引擎轉速的信號源是從
何處產生的?(是從分電盤來的嗎?)是pulse的信號嗎?pulse的電壓有
多高?不知是否有線路圖可提供參考?
謝謝!!

网友:
哇~已經24歲的高齡了
真是老當益壯啊!
敬佩敬佩!

网友A:
要看是電子表還是機械表,機械表一看就知道是利用鋼索跟著輸出軸同步旋轉,
若是電子表通常是從變速箱輸出軸感應的,可能是感應器或接頭有問題。
-------------------------------------------------------------------------------------------
呵呵~~將轉速表看成時速表!

网友:
我很早以前有接過儀表板的案子,不過年代久遠不太記得了,我記得引擎轉速一般是檢測點火線圈低壓端,檢測點火的次數就可以推算引擎的轉速(rpm)。

网友:
找個凱代的錶..問題應該就解決了!前提.錶要好的

网友B:
我之前也是轉速表會稍微亂跳

後來拆下後發現電容有漏液現像

全部換過後就正常了

參考看看

网友:
假設轉速表沒壞~請檢查接頭~至於在那兒~W大說的位置是對~20幾年的老車線路出問題的機會比較高

网友:
這症頭我問過車行(雷諾9號),
他們說是轉速表鋼索老化造成的,
換一條就行了~
出現的症狀是在某一特定速度時表會抖,
通常在時速40~50之間.

网友:
樓上已經把重點說完了,機械表會亂跳錶是鋼索會卡或斷心(沒全斷),只能換條新的
電子的先量表頭電源端電壓,是否在12-14V間,亂跳原因是電壓不穩,但是必須確定是錶頭還是全車電壓問題

网友:
1989年的車應該是化油器的,轉速表動作原理跟機車的一樣,噴射的轉速訊號由引擎電腦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轉速表會稍微亂跳

後來拆下後發現電容有漏液現像

在錶頭部份我有拆開檢修其板子上的零件有量測過皆正常
謝謝你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電子表還是機械表,機械表一看就知道是利用鋼索跟著輸出軸同步旋轉,
若是電子表通常是從變速箱輸出 ...

我這台是噴射引擎,儀表是指針表,但引擎轉速表信號並非是由鋼索帶出的,而是電的訊號,
只是不知其信號是從電腦來的還是分電盤來的。
謝謝你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台是噴射引擎,儀表是指針表,但引擎轉速表信號並非是由鋼索帶出的,而是電的訊號,
只是不知其信號 ...

應該就是電容故障了

网友:
在下淺見.如以上各位大大的方式都查無結果
請往機械結構方向查..表頭
以前有款表頭內如下簡圖 (畫的不好請包含)

表針

表針

A.表針與表桿 接觸處有圓頭或四角頭或廖角頭
其菱角稍微磨損圓滑會造成表針下滑
明顯特徵在 平地顛坡路段(油門深度保持固定.引擎轉速固定下) 指針會往下掉一點點
或指針斗跳(人為無法油門深度保持固定.引擎轉速固定下)

B.磁鐵的磁性變弱
明顯特徵在 車子不行駛下 引擎轉速穩定慢速漸加 指針在提升的過程是斗動的提升(當然A也會有此現象)
(指針端是鐵片有配重.表殼端是磁片+線圈轉子...磁鐵與配重鐵片不接觸.中間有間隙)

不知 樓大 的福特是否是此樣的表頭

网友:
這是跟金全壘打同時代的341電路,電腦噴射車轉速訊號幾乎都是從引擎電腦來的,因為引擎必須靠轉速資料調整噴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