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P50ESIV 50吋電漿 維修問題[已修復]

楼主(2013-05-30):
各位前輩好:
小弟第一次在這發言,如有不妥之處,請多多包涵!
家裡一台大同 P50ESIV 50吋電漿,昨晚看到一半,畫面突然全無,也無法關機,只好拔插頭關機。
目前情形是這樣的:
插上電源插頭,電源指示燈亮紅燈(待機),使用遙控器開機,電源指示燈亮藍色,隨後可以聽到電視內部傳來 "答答"兩聲,應該是繼電器的聲音,電視全無畫面,然後就遙控、電視按鈕全部失效,無法關機,須拔插頭關機。
因小弟從事電源轉換相關行業,有一點維修基礎,所以想自己修看看,於是把電視背板拆開,

看到左上角有一張貼紙標明是三星的面板,還有幾個數值,我猜應該是給維修人員參考的電壓值:
Vs:207
Va:56
Vsc:-195
Ve:96

同時,我在電視中央有看到電源板,在電源板輸出端有看到上面四個電壓量測點。
照片左側:

1. 我將電視插頭再次接上,電源指示燈亮紅燈(待機),而電源板上有一顆黃綠色
   LED燈亮起,我使用三用電表量測上面四個電壓值,都是0V。
2. 使用遙控器開機,電源指示燈亮藍色,隨後可以聽到電視內部傳來 "答答"兩
   聲,此時再量測四個電壓值,依然全部都是0V,同時,LED 由恆亮變成閃爍。
   電視全無畫面,遙控、電視按鈕全部失效,無法關機,須拔插頭關機。
小弟有使用三用電表量測各組電源輸出端,都沒有短路現象,重要的TO-220 或 TO-247包裝的MOSFET或是DIODE 也沒有異常短路情形。
想請教各位前輩,這樣的情形我應該要從哪裡去判斷,為何開機後,會有繼電器
答答兩聲,感覺好像進入保護模式??
沒有維修過電視的經驗,所以,小弟哪裡需要再注意的,請前輩們指導,謝謝!

楼主:
這幾天花點時間把電源板一些對熱比較敏感或有壽命限制的重要零件量測一下,
發現下圖中,紅色圈選起來的兩顆金屬化聚酯電容,容值幾乎等於0了,
剛好手邊有零件,馬上更換這兩顆電容;更換後,電源輸出正常,修復完成。
以上經驗,跟大家分享囉。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這類高壓金屬皮膜電容確實比較容易損壞.

网友:
大大太利害了..學起來`

网友:
這塊板子常常壞那裡.我都找不到問題在哪..因為看不出異狀.還是大大醫術高明......

网友:
無私分享~值得讚賞

网友:
感謝感謝,小弟受教了....

网友(2015-02-02):
謝謝分享,我的電漿電視跟您同型,也是電源板出了問題,這幾天將要拆解處理!!
希望能跟您一樣好運~~~~!!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