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 P5P41T LE 故障?

楼主(2013-05-31):
這兩天真是運氣不好,昨晚先是客廳的大同電漿電視掛了,今晚換自己使用的桌機掛了,
經過是這樣的,這幾天小弟想把ASUS - P5P41T LE + E6300 2.8G 超頻上 4G,因看網路上
很多玩家都可以很輕鬆就上4G ,所以就有樣學樣,參考大家的設定值,把CPU 外頻改成333,
但其他電壓都設定AUTO,搞了兩個晚上都一直無法順利開機或進入系統,最後想說放棄了,
就使用原本BIOS 有一個內建的AI 功能,設定超頻 20%(之前試過幾次都可正常開機工作),
結果,設定好之後,重新開機,主機板沒有逼一聲,無法開機,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ASUS 主機板有所謂的自我修復功能 CPR,但我拔掉插頭半小時,或是主機板拔電池,
都沒有用,也把記憶體、顯示卡、USB或其他周邊拔掉,都無法開機了~
請問這樣是主機板掛了嗎?     有什麼方式可以自我檢修呢?
先謝謝大家囉~

网友:
出廠值不能修改
那你的板子就有點麻煩了

网友:
慘了!您的CPU可能不保了。

网友A:
板子還在保固內嗎?若是,直接送華碩給測比較快,反正沒外傷,就是不開機他們就會測了,intel 的cpu就算超頻出錯,cpu掛的機會應該不大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還在保固內嗎?若是,直接送華碩給測比較快,反正沒外傷,就是不開機他們就會測了,intel 的cpu就算超頻 ...

板子應該已經過保了。

楼主:
今天把板子上面的零件量測一下,發現有幾顆MOSFET D、S兩端是呈現低阻抗(10~80Ohm),原本以為是MOSFET掛了,
拔下來量測MOSFET單體,D、S 呈現高阻抗;所以,MOSFET應該沒有壞,再量測CPU附近的電解電容,發現正、負端
也是低阻抗,趨近短路狀態;我把CPU 先拔下來,再量測一次CPU附近的電解電容,正、負端變成高阻抗;
看來很有可能真的是CPU掛了??   不知道INTEL 的CPU保固多久呢?   2009 年購買的~

网友:
保固多久去INTEL看,要換?~除非他們沒發現你是超壞的~

換顆處理器測試看看吧

网友:
電池拔掉 CMOS跳JUMPER
重新開機試看看 不要接任何POWER/RESET接線 把RAM跟顯卡拆下 觸動POWER接點看開機會不會BB叫 若有檢測卡更好 看出現哪些訊號跟燈號

网友:
另外一個方法!!   重新寫入BIOS看看!!  當然是要外燒BIOS嚕!!   原版不能開只能這樣看看能不能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