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DTL-742E510 開機無電源 版號:FSP277-4F02 [已解決]

楼主(2013-05-31):
此台客戶報修狀況為無電源,拆機後目視只有保險絲燒毀,視訊盒電容微突~ 其餘看不出損壞。
再上了1顆保險絲 一樣燒毀~ 日前爬文判斷為 橋式整流器損壞,經w大熱心告知~突波吸收器也有可能壞 但因為這方面常識比較不足 故請各位大大建議個查修方向或正常的方法~

橋式整流器測量參考: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E6%B5%81%E5%99%A8

測試故障1:橋式整流器 KBU8J 814C 2-3腳導通 故障
處理方式1:更換 KBU8J 950C

修正說明1:誤將熱敏電阻當突波吸收器 狼大此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有詳細解說

新增問題1:橋式整流器 KBU8J 814C 可否用 KBU8J 950C 代用? 感覺後者應該是編號 應該沒差 但沒試過 問一下還是保險一點^^

网友A:
橋式整流2-3不能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橋式整流2-3不能導通

嗯嗯 剛剛爬文到此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1234-1-1.html 知道方法錯了

感謝告知 另外突波吸收器的部份您知道嗎?

网友:
突波吸收器應該是視耐壓而定...像耐壓240V...的突波吸收器當電壓突然超過耐壓值時就導通(跟交流電的火線和地線並連)...........以上是小弟問電機師傳得到的印像理解.......希望有幫助到大大

网友B:
fakedeireas 大:那二顆SCK-0R78A 是NTC 熱敏電阻一般是與電路串連電阻很小,因照片關係看起來突波吸收器應該是保險絲上方那顆黑色的,電表量不可導通一般是與電路並連電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kedeireas 大:那二顆SCK-0R78A 是NTC 熱敏電阻一般是與電路串連電阻很小,因照片關係看起來突波吸收器應該 ...

嗯嗯 那我等等將測試說明圖刪掉 以免誤導~

网友A:
橋式整流8A都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橋式整流8A都可用

謝謝您 已換上了 目前電源已正常 差電容全換一換就應該可完修了 到時再補上完修畫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您 已換上了 目前電源已正常 差電容全換一換就應該可完修了 到時再補上完修畫面 ...

完修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修了嗎

沒呀 電容換到一半 用光了  正在等電容到
16v 100uf用很多顆n_123|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呀 電容換到一半 用光了  正在等電容到
16v 100uf用很多顆

現在有燒(保險絲)嗎

橋式整流 有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有燒(保險絲)嗎

橋式整流 有換嗎

已換上 電源目前正常~

楼主:
視訊板電容全換 裝上後完修 熱機測試中~

超過天數無法編輯 請版主幫忙更改標題(已完修) 謝謝n_109|

熱機測試中

熱機測試中

電容全換

電容全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視訊板電容全換 裝上後完修 熱機測試中~

超過天數無法編輯 請版主幫忙更改標題(已完修) 謝謝  ...

恭喜完修
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讚喔

哈哈 這算第一次修"這麼大尺寸"的經驗捏~ 害我的雙人床變單人床(擱在床上等料)好幾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 這算第一次修"這麼大尺寸"的經驗捏~ 害我的雙人床變單人床(擱在床上等料)好幾天  ...

辛苦的代價
花得值得喔
總算沒有白費喔
又拯救一台電視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辛苦的代價
花得值得喔
總算沒有白費喔

補上一張 VGA訊號測試~ 試了一夜 應該可交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