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PG60UD Y板零件燒毀

楼主(2013-05-31):
之前的討論串已經不能回復與發言~~
不得已
小弟重新發一個問題點~~

先跟前輩們說聲抱歉~~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3&highlight=LG

小弟這幾天慢慢看慢慢查~~

才發現在排線與散熱板下發現
兩個燒毀的零件

懇請各位前輩再行指點

(可以請教前輩知道這兩個元件是什麼嗎??)

謝謝~~
燒毀的零件

機板的型號

全圖

全圖

全圖

謝謝~~

网友A:
我也沒有(板子 )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沒有(板子 )比對

哈哈哈~~
謝謝前輩指點~~

那應該還要看看了~~~

先謝謝前輩~~
感恩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謝謝前輩指點~~

等等我上傳
維修手冊
找看看 能不能 幫上忙

网友:
維修服務手冊

1.91 MB, 下載次數: 57

1.91 MB, 下載次數: 47

1.91 MB, 下載次數: 47

1.91 MB, 下載次數: 44

1.91 MB, 下載次數: 47

1.91 MB, 下載次數: 45

1.91 MB, 下載次數: 49

1.91 MB, 下載次數: 48

1.91 MB, 下載次數: 48

1.91 MB, 下載次數: 50

1.91 MB, 下載次數: 48

1.91 MB, 下載次數: 50

185.64 KB, 下載次數: 60

网友:
LG 42PG20 維修服務手冊

1.91 MB, 下載次數: 49

1.91 MB, 下載次數: 48

1.91 MB, 下載次數: 46

1.91 MB, 下載次數: 45

1.91 MB, 下載次數: 40

1.91 MB, 下載次數: 46

1.55 MB, 下載次數: 52

网友:
以上維修服務手冊  LG 42PG20 也是用同一個面板

LG 42PG20 這個彩色圖解說明 量測點詳細
所以有密碼

楼主:
]謝謝前輩~~
小弟有這一份資料~~
他沒有Y板與Z板與電源板的資料~~
謝謝...

燒毀零件

燒毀零件

燒毀零件

全圖

清楚全圖

清楚全圖

側面圖

清楚側面

清楚側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
小弟有這一份資料~~
他沒有Y板與Z板與電源板的資料~~

我問看看
早點睡喔

明天要上班喔

网友B:
這是電槳液晶ㄇ我好像有 晚點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電槳液晶ㄇ我好像有 晚點找找看

謝謝前輩~~
小弟這一台視電漿的~~
謝謝...

网友:
剛好有這片, r902 上面標示101, 跟旁邊的 r904是一樣的.
c902 應該跟 c903 是一樣的..
因為都是附屬 7131 IC 的旁邊

网友C:
您好,新同學小弟我查了一下IC資料FAN7371請參考看看正不正確!核對一下電路與線路圖看正不正確哦

外觀圖請辜狗 圖片 fan7371 參考哦

976.63 KB, 下載次數: 19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新同學小弟我查了一下IC資料FAN7371請參考看看正不正確!核對一下電路與線路圖看正不正確哦

外觀圖請 ...

補充:之前欲加小弟為朋友的朋友,不好意思ㄛ小弟等級還不夠無法加你們。造成困擾不好意思  謝謝!

楼主:
謝謝前輩~~~
小弟正在試機~~~
(上機還加入沒有訊號源)~~~
最近工作忙~~~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