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離式冷氣~更換過載保護器後~壓縮機線頭會冒煙

楼主(2013-05-31):
更換了過載保護器後~

冷氣可以運行~壓縮機會運轉~冷媒正常~

但.....吹個兩分鐘~室外機整著停擺 散熱風散也不運轉

三分鐘後重啟~又可以運轉了

小弟就待在室外機旁~研究~

結果 壓縮機的 接線頭 開始冒煙..
嚇的小弟把訊號線給拔下來~

壓縮機本體的溫度也很高~

壓縮機用三用電表測
+   -       +    -
紅白 17   紅綜 6.6
白紅 19  白粽 19.2
綜白 16.1  粽紅 6.6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
希望壓縮機還有救~

网友:
拍照上來

网友:
壓縮機接線接觸不良啦
不好好處理會爆腳

楼主:
我正在更換端子中~~
線需要換媽?~

网友:
壓縮機接線端的鏽要處理
插線時要塗潤滑油
潤滑油是減少火花及幫助散熱
端子要用機器壓接的
千萬不要用手動壓接的
冷凍材料店有賣不會貴

楼主:
手動壓接後再焊錫 會有問題嗎?...

小弟最近的 冷凍材料行大概50公里....

潤滑油用 WD-40之類的可以嗎?

楼主:
好像掛掉了 不會運作.........

网友A:
不知樓主還有無充填冷媒 ? 分離機要注意的事設計不良毛細管很容易堵住,常讓人以為電流不高,低壓不低就一味充填冷媒 ... 結果導致壓縮機過熱 ...

建議樓主若更換壓縮機一定要清洗管路,毛細管一定要換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樓主還有無充填冷媒 ? 分離機要注意的事設計不良毛細管很容易堵住,常讓人以為電流不高,低壓不低就一味 ...

有請過 冷媒的來看 ~他量 壓力是正常的

网友:
買新的
或買中古壓縮機

网友:
http://enews.nfa.gov.tw/issue/961206/images/case.htm

處理不慎非常危險
壓縮機是否不良
應勾電流確認

楼主:
已處理完畢 ~~接點復活劑 + 鐵刷 +牙刷~XD
冷氣機就復活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