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於調光調速器

楼主(2013-05-31):
在使用冷氣時,本人會使用調光調速器來減弱電風扇轉速,

以達到快速冷房,和省電效果(很多人都這樣說),

個人是覺得是有效的,也就是說會比較涼快,有沒有省電倒是不知道?

有冷氣的的房間電風扇一定裝這東西,速度隨意控制,很方便,

如果天氣不是很熱,沒開冷氣下,又覺得悶,風扇開弱(小)又覺得風大,

這時候調光調速器就派上用場。

我有兩個,一個是市售成品,通常用在鎢絲燈泡檯燈用的,用在電風扇也多年,沒甚麼問題

只是風扇調小時,風扇嗡嗡..聲通常比較大一點,我是可以接受的。
市售成品
使用在此電風扇上

另一個是高中時期,實習課所做的套件,距離今天有28個年頭了,

也使用至今,沒故障過,超好用的,只做個電路重焊,指示燈更換亮一點的,

使用時一樣有風扇嗡嗡..聲,我把它拆開讓大家看看

使用在此電風扇上

這是我自訂段數(無段可變電阻,在面板上畫刻度,方便辨識風力大小用),
各個電壓,
開最大(1)
(2)
(3)
(4)
(5)
關的情形下
內部圖片

當時做得有點粗糙,不過也沒啥問題

請注意調光調速器只能使用在機械式的調速開關上,上圖那種
電子式,如下圖是不行使用的,我曾用過,使用後會把風扇開關電路板裡面的電阻燒毀,

最後請教
各位前輩是否使用冷氣,也會使用電風扇?

我使用這調光調速器後,風扇轉速變小,電風扇本身有沒有省到電?

我覺得要說明一下,假設電風扇沒用調速器情況下,每小時用電400w(是假設喔)
使用了調速器後,電壓下降風力減小(減半),那使用一小時,還是會400W?
如果不是,就是有省電吧!!

新增圖片
我也使用過這種的,也是可以使用在電風扇,
記得當時買的時候,有兩種輸出功率,好像是500w與800w,我這是800w的。

网友:
冷氣房會用
秋末和初春時也會用到.
我是使用vr做無段控制.
省不省電不清楚,方便倒是真的.

网友A:
電風扇本身有有省到電
省道的電被調光調速器銷耗光了
整體基本上沒省到電但風速卻小了
電壓變小電流會變大一些
啟動電容器處在持續充電狀態容易容量減退
馬達電流也變大一些
調光調速器受不了會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風扇本身有有省到電
省道的電被調光調速器銷耗光了
整體基本上沒省到電但風速卻小了

是喔
調光調速器會消耗電,如何測量?
用了好多年,都沒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風扇本身有有省到電
省道的電被調光調速器銷耗光了
整體基本上沒省到電但風速卻小了

根本沒這回事啦...

它是調相角導通的....哪來的被光調速器銷耗光....

不導通的時候...就是沒用電...

网友:
省不省電要看你怎麼用。
如果用了風扇,冷氣的溫度可以調高,感覺舒適度跟未調高時一樣,應該是有省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沒這回事啦...

它是調相角導通的....哪來的被光調速器銷耗光....

我也覺得奇怪,會被調速器消耗掉,
那使用時應該發熱發燙才對,不會28個年頭都沒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沒這回事啦...

它是調相角導通的....哪來的被光調速器銷耗光....

大大你的一句話很重要:"它是調相角導通的....",讓我想起一般電風扇,它是用進相電容當啟動,
既然調光器是調相角,那應該有電容進相作用,大清早我拆開一台沒啥在用的舊電扇,裡面有一個
1U的電容當起動用,我把它拆掉,這時不能啟動,我把它接上一個調光器,果然可以啟動,並在某
些範圍內對風扇速度有影響,可能相位角的影響。

网友C:
aatt 大:
因您在量測時只有電表當負載調最低還有75.7V,如果加個100W以下烏絲燈泡一起量,會有不一樣的結果,您也可以用眼睛看到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aatt 大:
因您在量測時只有電表當負載調最低還有75.7V,如果加個100W以下烏絲燈泡一起量,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

是阿,我沒接負載測量,有空再來研究。

网友:
  嗯 ,我有时也这样。开冷气时再开个风扇,室内温度明显均匀,特别对房间面积大的情况下。睡觉时也安稳许多。因为单开空调时,如果不是变频的,经常是开开停停,开的时间凉,关的时候感觉热,温度不稳定。开个风扇就好多了。
  在感性负载上使用的电子调整开关和纯电阻负载上用的电子调整开关有区别。前者调整电位器一开就是全功率启动,再递减调整的,后者是递增的。还有一点,这是在网络上摘录的,放在这里供大家参考:
+++++++++++++++++++++++++++++++++++++++++++++++++++++++++++++++++++++++++++
  合理选择CR吸收电路(下图红圏内),当控制电感性负载时,如在转换期间由于电流延迟的作用,(di/dt)c和(dv/dt)c 超过某个值时,(di/dt)c 和(dv/dt)c 可能不需栅极信号而Z直接进入导通状态,从而变得无法控制。如电源电压AC=220V,一般选取C=0.01--0.47uF, R=47--100Ω。
+++++++++++++++++++++++++++++++++++++++++++++++++++++++++++++++++++++++++++
  有“嗡嗡”声是因为这种调速开关没有过零触发控制电路的缘故。

网友D:
用這有一個問題
就是啟動電扇需要一定電流---------------------------太低馬達是不會轉
還有就是波型改變就是你聽到的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這有一個問題
就是啟動電扇需要一定電流---------------------------太低馬達是不會轉
還有就是波型改變 ...

太低當然無法啟動風扇,通常我使用都是開最大後,
慢慢轉小,之後就固定在那,假設是固定在我圖片(3)的位置,
下次使用時還是在(3)的位置,一樣能啟動風扇。

网友:
買一個電感調速器會不會簡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