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LCD亮線修復的問題

楼主(2013-05-31):
大家在碰到LCD亮線,好像都判定無法修復。

請問,那個焊接排線的膠叫什麼???買得到嗎??

又,這方面的加工技術或規格書有人可以提供嗎??

(如果有膠又有規格書,我想研究這個。反正都是壞掉的東西,大不了感謝一下3C大體老師。。。。)

网友:
可以修 已經有人 po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45436-1-1.html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

膠叫什麼名稱?買不買得到?

還有加工的技術規格文件。

网友:
那個膠...叫做導電膠或ACF膠(裡面有導電粒子.須將粒子撞擊.破裂)<一捲50米大概3000台幣)

使用的的工具需有一台邦定機(1萬至10萬的人民幣)

所使用的對位(COF與玻璃的金手指須對準).需要400倍以上的顯微鏡
要邦定之前需先做假壓動作.先確認位置是否對準.才可邦定.

楼主:
多謝各位。

有了專有名詞再上google就可以找到很多參考資料了。

上google打"acf bonding lcd",就可以查到很多了。

楼主:
這段影片已經有了加工方法、溫度與時間。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8omWU54NDU

這段有提到ACF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 ... =endscreen&NR=1

還是淘寶好,什麼都買得到。。。。。ACF膠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154327698

网友A:
只不過就算有ACF膠,沒熱壓機器~那還是沒用ㄚ!

就算你DIY暫時黏起來,沒多久肯定又亮線~~就跟之前騙了許多人的"銅製小工具"說可熱壓修復亮線,其結果如何買過的人多只能說gan

不過你可以實驗Try看看~~~或許能有意外的收穫!

PS: 淘寶 ~~~ 可稱為維修者天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不過就算有ACF膠,沒熱壓機器~那還是沒用ㄚ!

就算你DIY暫時黏起來,沒多久肯定又亮線~~就跟之前騙了許多人 ...

哈哈 大大說的這東西 我真的有買捏 可惜沒成功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不過就算有ACF膠,沒熱壓機器~那還是沒用ㄚ!

就算你DIY暫時黏起來,沒多久肯定又亮線~~就跟之前騙了許多人 ...

以前我也很天真…
什麼T字銅鉻鐵頭?根本就沒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很天真…
什麼T字銅鉻鐵頭?根本就沒用!

我在猜~那作法!就像"空焊"或"假焊"一樣~~如我給你加熱後又剛好施壓OK~就有一點通~~
但如果 原廠壓接好~那些小導體都破了,在壓還是一樣!救不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不過就算有ACF膠,沒熱壓機器~那還是沒用ㄚ!

就算你DIY暫時黏起來,沒多久肯定又亮線~~就跟之前騙了許多人 ...

要是我會去買"銅製小工具",我就不會上來問了。

這個加工是物理問題,所以需要了解物理條件。

其他技術上的事再一一想辦法克服。

(物理學不是大家國高中所知道的學問,認為就是東西丟來丟去或滾來滾去。基本上物理學是做實驗的技術。)

楼主:
這是我剛剛查到的資料。最下面一欄就是加工條件。

不能成功就是加工條件不滿足。

网友C:
樓主 … 亮線 與 亮寬帶,在維修上是不同的。
           亮線 …  是在玻璃上tab膠合後方有一條以上的斷路(open),,其斷路區域可能是在玻璃邊的線路區,也可能是在二片玻璃夾合區內。
觀察方式 … 需用高倍放大鏡觀察。
維修方式 … 一般是用通稱"點線機或拉線機",利用點焊原理,在斷線二端以銀線(鋁線)做焊接拉線達成修復,如斷線區域在玻璃夾合區時,還須使用小型研磨機,將上層玻璃磨掉保留線路做焊接拉線修復,但… 如斷線區域在玻璃夾合液晶區時,則無法修復… 因斷線區域過於深入,在研磨玻璃時有漏液的可能,或研磨時傷及其他線路。
           如果亮線是因acf膠合不良或cof(模塊)故障,則修復方式與亮寬帶相同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 … 亮線 與 亮寬帶,在維修上是不同的。
           亮線 …  是在玻璃上tab膠合後方有一條以上的斷路 ...

按照 su_fei 大的說法,也就是說,亮一條線有可能就是面板死很慘的意思!!??

那 acf 膠合能處理的故障情形是多還是不多。

根據我看過的,有出幾條亮線佔多數。亮寬帶基本上算還沒看到。
不過我的LCD經驗不算多就是了。

网友:
d 大 … 一般cof 故障 … 觀察故障現象有 … 白屏、全屏或半屏彩線、全屏或半屏畫面變暗或遲緩、
           半屏或小等比例亮寬帶及黑帶
          其實不管是用那種方式,只要玻璃沒破,都有修復的可能性,重點 … 其c/p 值是否合理,客戶端
  對修復(換新屏)的價格是否接受。但就維修技術而言…在實務上都是可修復的 !

楼主:
是業者當然要考量效益問題。
我只是業餘玩家,玩自己想玩的技術而已。
現在也不像剛開始時花那麼多時間了,畢竟修好了一大堆LCD自己用也用不完。賣也不好賣。。。
只好找自己想玩的技術來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業者當然要考量效益問題。
我只是業餘玩家,玩自己想玩的技術而已。
現在也不像剛開始時花那麼多時間了, ...

d 大 …如果業者有效益的考量,那想當玩家…研究面板技術,您的口袋真得夠深,
         光是顯微鏡高、低階就是一筆花費,材料取得又是一筆,其他的設備也要一筆,
         除了錢您也得有閒(時間)!
          小弟我也只是懂得一點皮毛,閒聊尚可,再談深論…就要出醜了 !

网友:
各位大師~
小生有禮!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