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焊機的其它功用

楼主(2013-05-31):
有位住台中的會員寫信請我下次從大陸進貨時,能否順便幫他買這台點焊機︰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064542067

我原本想問他,既然台灣買的到了,那為何不在台灣買就好?是價格差很多嗎?還是.........,但是他答應要介紹美貌的年輕咩咩給我,所以我就不想問了,就答應他了。

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查詢看這位賣家的售價?但是我看了半天我看不出來,看來是我老眼昏花加阿達麻孔姑力了,那看一下問與答好了,給果問與答裡面都在筆戰,不過這些筆戰裡面還是有收獲的,看起來那位買家是為了3278元不含腳踏板在爭吵,而老闆執意要加上腳踏板的錢。
我去淘寶訪了一下價錢,得知含腳踏板不含運費是360元,問了一下賣家連同包裝約6公斤,換算了一下,就算現在匯率較高,但折合新台幣應不超過3000元。

囉嗦了一堆後,大家覺得這台點焊機除了點焊電池之外,它還有其它的用途嗎?我問這位會員是要點焊電池嗎?他說他是要點焊模型..........。

网友A:
只要是可以導電的金屬應該都可點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可以導電的金屬應該都可點焊

這個至少厚度是有限制的

网友B:
點電池片的機器
沒記錯的話, 基本上1.5mm 以上就很難點焊了, 因為壓力不夠, 電流可能也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電池片的機器
沒記錯的話, 基本上1.5mm 以上就很難點焊了, 因為壓力不夠, 電流可能也不夠 ...

1.5mm?我是還沒看過鎳片是1.5mm的,這台我看0.15mm就有點難度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mm?我是還沒看過鎳片是1.5mm的,這台我看0.15mm就有點難度了吧!

俺在賽鴿有看過試驗, 他用兩片斷掉的24T鋼鐵鋸片焊過, 是可以的
不過時間要長一些, 也沒有鎢銅電極, 普通的紅銅作的電極, 壓力不高所以還可以撐一下, 大量使用就不知道能耐了, 焊接的效果勉強過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在賽鴿有看過試驗, 他用兩片斷掉的24T鋼鐵鋸片焊過, 是可以的
不過時間要長一些, 也沒有鎢銅電極, 普通 ...

我在想能不能焊我家手把斷掉的鋼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能不能焊我家手把斷掉的鋼杯.........

那最好買個新杯算了
或者拿為微波爐的變壓器自己改點焊, 因為壓力是和電流同是重點
這樣才符合CP
或者有舊的12V電池, 直接拿來焊也可以呀

网友:
對付鋼杯,這台電流太弱了吧?

鋼杯、把手可以拍一下照片嗎?

网友C:
剛去淘寶搜尋這台點焊機,有8個賣家,但是露拍賣家留的淘X賣家m276675905是裡面信用評比最差的,這是巧合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去淘寶搜尋這台點焊機,有8個賣家,但是露拍賣家留的淘X賣家m276675905是裡面信用評比最差的,這是巧合還 ...

這個........我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想能不能焊我家手把斷掉的鋼杯.........

我也想焊鋼杯也~家中有一個50元購買的剛杯手把斷掉了
但我覺得可能要用亞旱嗎??

网友:
有些家庭工廠有點焊機,我看過還要水冷的,有些銀樓也有,因為白金類他的吹管無法溶解,
就靠點和羈壓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焊鋼杯也~家中有一個50元購買的剛杯手把斷掉了
但我覺得可能要用亞旱嗎?? ...

電阻點銲是最方便大量生產用工具,例如汽車車身有數以仟計的銲點.
也有小型到銲燈絲.有精密的計時及壓力,電流控制也有手動的.
以設備費用論,點銲或氬銲都不適合自備去銲鋼杯.
如果送出去給板金行銲接,雖然只要數秒的時間,要收多少錢?
這種狀況就如同送修電器,如果只要換電容,要收多少錢?

如果是生財工具,就要注意這種簡單式的點銲接是否能逹到品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