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冰箱結霜
火..

楼主(2013-06-01):
各位大大好,弟家裡冰箱結霜嚴重,爬文+測試很久,仍無法排除,懇請協助。
機型:聲寶SR-475TN
病況:除霜後3~6天不等,又再結霜。
已經測試的項目與結果判斷
1.繼電器,排除。原因:拔掉溫度檢知器後,壓縮機馬上停止,而且壓縮機平常也會自己休息,所以排除繼電器無法彈回的問題。
2.除霜熱器,排除。原因:量測棕-白阻值為930(修正,應為96),爬文找到某大說這樣應該正常。
3.溫度檢知器,排除。應該就是可變電阻吧,灰色線是除霜,結霜時阻值為1.8K,隨溫度升高阻值降低,到1.66K;黑色線從結霜時4.97K,降到4.76K。約4度C時。
4.風扇,排除。風扇可正常運轉。關門就轉,應算正常。

再來還會是哪裡有問題呢?
還請大大幫忙指導一下~
感恩~

補充其它狀況描述
1.除霜完畢復原,插電,有時要等5分30秒,壓縮機才會啟動,有時又會馬上啟動,不知為什麼。
2.剛拔電檢查冰箱後面,壓縮ㄉ機非常熱,是否正常?是否會影響性能?

网友A:
除霜溫度檢知器阻值不對有問題

大大您好像發錯版面了

网友B:
密封性有問題?
檢查迫緊條是否有漏氣,導致水氣進去塞住…

网友C:
除霜定時器有問題了吧?

网友D:
溫度開關有問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霜定時器有問題了吧?

電路圖上沒看到定時器耶,看了冰箱背後也沒有定時器。
會不會有些冰箱不是用定時器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溫度開關有問題了吧?

溫度開關?是那三個可變電阻嗎?
我問聲寶它們的阻值係數,聲寶說那是商業機密。
但實測結果,確實有隨溫度變化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霜溫度檢知器阻值不對有問題

大大您好像發錯版面了

阻值多少才正常呢?
小弟第一次發文,這裡不是家電DIY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性有問題?
檢查迫緊條是否有漏氣,導致水氣進去塞住…

請問迫緊條在哪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迫緊條在哪裡?

門封,找找看有沒有漏氣的,外面的空氣跑進去

如果可以的話,看下冷排是否有漏冷媒的嫌疑

网友E:
很簡單阿電路板故障了

网友:
建議您把冰箱控制機板各部零件及冰箱型號傳上來,越詳細越好,板上有很多熱心的前輩會為您一一解答,一步步教你維修

网友:
冷凝器結霜狀態如何?拍照上來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除霜溫度檢知器阻值不對有問題

大大您好像發錯版面了

除霜溫度檢知器阻值不對有問題

+1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除霜溫度檢知器阻值不對有問題

+1

3.溫度檢知器,排除。應該就是可變電阻吧,灰色線是除霜,結霜時阻值為1.8K,隨溫度升高阻值降低,到1.66K;黑色線從結霜時4.97K,降到4.76K。約4度C時。....(除霜溫度檢知器阻值不對有問題)
+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溫度開關?是那三個可變電阻嗎?
我問聲寶它們的阻值係數,聲寶說那是商業機密。
但實測結果,確實有隨溫 ...

  那3個溫度檢知器正確名稱叫負係數熱敏電阻(NTC),溫度越低阻值越高,
一般設計3個溫度檢知器阻值特性應該都相同

  從你測試的數據看來,冷凍室溫檢知器在4度C時阻值為4.76K,猜測這個檢知器在室溫25度C時阻值應該是2K

  除霜溫度檢知器是感測蒸發器上管路的表面溫度,所以它的溫度會比冷凍室溫檢知器所感測到的溫度更低,
既然如此冷凍室溫檢知器都已偵測到4.97K了,正常除霜溫度檢知器阻值應該要更高才對,但它卻只有1.8K,所以
我說它有問題 ?

我這裡有其它廠牌的檢知器特性給你參考,但不確定跟你的是否一樣 :

30度C:1.6K        21度C:2.4K        12度C:3.5K        3度C:5.3K        -6度C:8.3K            -15度C:13.3K         -24度C:22K
29度C:1.7K        20度C:2.5K        11度C:3.7K        2度C:5.6K        -7度C:8.7K            -16度C:14K                -25度C:23.4K
28度C:1.8K        19度C:2.6K        10度C:3.8K        1度C:5.8K        -8度C:9K                    -17度C:14.8K
27度C:1.85K        18度C:2.7K        9度C:4K                0度C:6K                -9度C:9.6K            -18度C:15.7K
26度C:1.9K        17度C:2.8K        8度C:4.2K        -1度C:6.4K        -10度C:10K            -19度C:16.6K
25度C:2K                16度C:2.9K        7度C:4.4K        -2度C:6.8K        -11度C:10.7K            -20度C:17.6K
24度C:2.1K        15度C:3K                6度C:4.6K        -3度C:7K                -12度C:11.3K            -21度C:18.6K
23度C:2.2K        14度C:3.2K        5度C:4.8K        -4度C:7.5K        -13度C:12K            -22度C:19.7K
22度C:2.3K        13度C:3.3K        4度C:5K                -5度C:7.8K        -14度C:12.6K            -23度C:20.8K

网友G:
(大)牌特性,參考看看~

网友H:
2.除霜熱器,排除。原因:量測棕-白阻值為930,爬文找到某大說這樣應該正常?一般電熱管要有180W
    110V/960=0.12A  110V*0.12A=13.2W感覺就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牌特性,參考看看~

電路圖上的S-THM測過了,是通的,所以排除。
三個可變電阻值我再看怎麼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簡單阿電路板故障了

電路板拆下檢查,沒看到燒毀的電阻或電容,沒有燒焦味。
測不出哪裡有故障...

网友I:
除霜熱器----動作時?A

网友:
棕-白阻值為930------------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3個溫度檢知器正確名稱叫負係數熱敏電阻(NTC),溫度越低阻值越高,
一般設計3個溫度檢知器阻值特性應該 ...

請問這三個負係數熱敏電阻的作動方式如何?
例如,除霜溫度檢知器測到溫度幾度時啟動除霜電熱棒,測到溫度幾度時停止。是這樣嗎?

如果懷疑熱敏電阻有問題,三個任選交換測試,會不會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除霜熱器----動作時?A

小弟不知如何測試除霜熱器是否啟動,或如何強制啟動除霜熱器,請指教。

另,家裡沒勾錶...

楼主:
引用 网友H:
2.除霜熱器,排除。原因:量測棕-白阻值為930,爬文找到某大說這樣應該正常?一般電熱管要有180W
    110V/96 ...

大人英明!
經小弟今日重測,棕白阻值為96,重算耗能約126W。

請原諒測不準...

楼主:
這兩次除霜重置後,每次經過冰箱都聽見壓縮機拼命工作,三天就結霜嚴重。
以前都至少可以撐五天。

這是結霜嚴重的照片,只有三天而已...真怕壓縮機操壞掉...

网友J:
是否溫控開關+門封條有否再檢查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F:
除霜溫度檢知器阻值不對有問題

+1

就是不除霜
除霜溫度檢知器阻值不對有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不除霜
除霜溫度檢知器阻值不對有問題

請問該電阻應去何處買?甚麼型號?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否溫控開關+門封條有否再檢查一下?

溫控開關 --> 不知道在哪裡...

門封條 --> 這幾天有特別注意關緊&檢查,都沒看到不緊的狀況...

另請問各位大大,
不知道是不是這幾天天氣比較熱的關係,我從5/31除霜重置後,冷凍室的溫度一直僅在-4~-5度C,冷藏室更一直顯示HI。
但到了今天 6/3 還是結冰了。

請問,
1.冷凍室的冷氣如何傳到下層冷藏?只靠風扇嗎?如果溫度不夠,風扇就一直吹;溫度夠了,風扇就不吹嗎?如何檢查該通道是否通暢?
2.壓縮機還是很熱,會不會是因為散熱不良,所以導致致冷效果不好,所以冷凍室溫度一直降不下去?

网友E:
這兩條線是不是跟其他線材質不一樣
是的話用電錶量一下有沒有電阻值
這兩條線應該是加熱器的引線
或將冰退掉看冷排下面的石英管是不是黑了一大段或根本就破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兩條線是不是跟其他線材質不一樣
是的話用電錶量一下有沒有電阻值
這兩條線應該是加熱器的引線

您猜對了!
這兩條線接在加熱器的兩端,電阻值 96。

至於材質是否一樣...我就看不出來了...

网友E:
在該線直接送電看加熱器會不會紅
會紅就排除他故障了
只能從控制板下手了
我記得控制板有喇叭故障時會鬼叫鬼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該線直接送電看加熱器會不會紅
會紅就排除他故障了
只能從控制板下手了

直接送電...小弟第一次維修,要怎麼直接送電啊?

直接接上 110V 交流電嗎?

(有點怕怕....)

(螢幕顯示不冷的時候,喇叭會一直鬼叫,所以我把喇叭拔掉了...,不然半夜都睡不著...)

网友E:
用有插頭的電線長長的
線表皮要剝開
只接一條接線包起來
插110V電
另一條線用相互靠一下移開
注意看有沒有小火花
有表示好的
這樣測試才能確定好壞
用電錶量不準
因為有的故障狀況一加熱他內部會開路

网友:
印象中有個玩意,不是要-5度才會加熱,那個東東有沒有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有插頭的電線長長的
線表皮要剝開
只接一條接線包起來

家電維修DIY-三洋SANYO電冰箱SR-430C化霜系統不良
http://bbs.pigoo.com/thread-32208-1-1.html

有沒有甚麼地方可以像T大講的一樣,強制啟動除霜?

网友:
除霜溫度檢知器阻值------常溫?   低溫?
冷凍室溫度檢知器阻值---常溫?   低溫?
以上若沒問題
1.就是基板上除霜繼電器or基板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次除霜重置後,每次經過冰箱都聽見壓縮機拼命工作,三天就結霜嚴重。
以前都至少可以撐五天。

1.確認化霜電熱管是阻抗(100喔姆內)
2.將除霜跟溫度檢知器全更新
3.注意檢知器插pin是否有銅繡接觸面接點
4.電腦機版更新
5.保證會除霜..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該電阻應去何處買?甚麼型號?

感恩~

材料可至誠寶維修服務站購買(告知冰箱型號)

网友:
在下想看機版實圖

你應想辦法檢查白棕兩端除霜時有無110V電壓

我不知道這塊板能不能強制啟動除霜(首要條件是庫內溫度夠低)

不過你可以拆下加熱器直接加熱看看(並勾電流表)

网友:
樓主.這篇您先上GOOD看看  "冰箱冷藏室結冰、起霜,怎麼解決"
SORRY~因小弟權限不夠只能先暫時這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三個負係數熱敏電阻的作動方式如何?
例如,除霜溫度檢知器測到溫度幾度時啟動除霜電熱棒,測到溫 ...

三個檢知器的動作原理,冷藏跟冷凍就不必講了吧,冷度不夠就啟動(打開),冷度夠了就停止(關閉),以下是除霜溫度檢知器的動作原理 :

  冰箱插電後,當冷凍庫內的溫度下降至8度C時除霜溫度檢知器阻值會上升至4.2K左右,這時主基板上的計時IC就會開始計時,當計時IC累計壓縮機運轉時間達到8小時後,主基板就會命令壓縮機和風扇同時停止,且會啟動電熱管開始化霜,這時蒸發器溫度開始慢慢上升,當溫度上升至13度以上時除霜溫度檢知器阻值會下降至大約3.3K以下,主基板就命令電熱管停止發熱,等待約5~6分鐘後壓縮機和風扇會再同時運轉如此循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個檢知器的動作原理,冷藏跟冷凍就不必講了吧,冷度不夠就啟動(打開),冷度夠了就停止(關閉),以下是除霜 ...

收起來.....

覺得家裡的冰箱太浪費電了...有一半的時間在運轉....改天來改裝成電子式.....

不知傳統的冰箱(非電子式)可以再拉線嗎??  還是電線管路已經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個檢知器的動作原理,冷藏跟冷凍就不必講了吧,冷度不夠就啟動(打開),冷度夠了就停止(關閉),以下是除霜 ...

感謝T大回復!

我在本站有爬到您之前更詳細的教學,也收起來了。感恩~

三個問題續問請教:
1.冷藏的檢知器冷度不夠時,打開的是甚麼?冷凍室風扇嗎?
2.所以,沒有計時器的冰箱,其實是把計時功能交給計時IC囉?
3.有點好奇設計原理,為什麼不用「偵測結霜狀況」的方式來啟動蒸發器(有結霜到某個狀況就啟動電熱管),而是用計時器的方式呢?

感謝T大耐心指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T大回復!

我在本站有爬到您之前更詳細的教學,也收起來了。感恩~

1.冷藏的檢知器冷度不夠時,打開的是甚麼?冷凍室風扇嗎?

  答 : 冷藏室的冷度是來自冷凍庫風扇馬達送風下來,冷藏室與冷凍庫之間會有一個閘門,冷藏室溫度不夠冷時 閘 門打開,太冷閘門就關閉,冷藏室的溫度檢知器就是擔任偵測這個溫度的工作

2.所以,沒有計時器的冰箱,其實是把計時功能交給計時IC囉?

   答 : 沒錯  有電子基板就沒有化霜定時器

3.有點好奇設計原理,為什麼不用「偵測結霜狀況」的方式來啟動蒸發器(有結霜到某個狀況就啟動電熱管),而是用計時器的方式呢?

   答 : 除霜溫度檢知器是貼附在蒸發器上(冷排),冰箱運轉4小時與運轉8小時,檢知器所偵測到的溫度差異是不大的,但所結霜的量卻大不相同,要溫度檢知器以偵測結霜狀況為依據,這樣誤差會很大

网友:
典型的除霜不良.我們稱為結"死冰"!
冰箱為電子式.除非對此機板很了解(有能力維修其零組件).
否則建議直接換機板.

网友:
我的冰箱冷藏室结了两个大冰块,很烦。我怀疑漏气。你的压缩机停机是否时间短?

网友:
1.用吹風機測試(1進1迴),是否有堵住
2.因為都結冰,風過不去

照片裡沒看到溫控開關,電腦板會自己控制吧,用可變電阻模擬冷度試試看,化霜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冷藏的檢知器冷度不夠時,打開的是甚麼?冷凍室風扇嗎?

  答 : 冷藏室的冷度是來自冷凍庫風扇馬達送 ...

請教T大,
小弟還在和那個冰箱糾纏。
近日有一次觀察發現,冰箱壓縮機停止、冷凍室風扇不轉(我有按壓關門,結果風扇不轉),但仔細聽冰箱內部好像有水流在動。
所以請問您:
1.除霜化冰時,冷凍室風扇是不是一定會停下來?

另,因為冰箱重置後,有時可以撐到7~10天才結死冰,所以請問:
2.如果除霜機制完全損壞,通常多久就會結死冰?

綜合上面1+2的觀察,請問:
3.有沒有可能除霜機制有啟動,但是因為某些因素除霜未完成?有甚麼因素會導致這樣呢?

感謝您的耐心。
也謝謝其他大大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T大,
小弟還在和那個冰箱糾纏。
近日有一次觀察發現,冰箱壓縮機停止、冷凍室風扇不轉(我有按壓關門 ...

請問你化霜感溫器更換了嗎 ? 直接換掉就對了...

壓縮機和風扇馬達兩者是同步的,庫內溫度達到設定溫度或者化霜時間到了兩者都會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