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壓縮機無法啟動~

楼主(2013-06-01):
之前保護器燒了 換一個
端子端接觸不良~ 整組線 本來2.0MM 換用3.2MM的電纜重做

在這之前 壓縮機都會動的
現在開啟電源  散熱風扇 有啟動
有聽到 繼電器啟動的聲音
壓縮機~不會動~溫度非常高

請問 有大師知道怎麼回事嗎?

网友:
電流錶勾著 ... 壓縮機啓動那3秒看電流表有無超過額定電流*6倍即停止的動作 ... 若有就是縮心

若沒有有二種 :
1.沒注意到開始電流
2.控制迴路要檢查

楼主:
勾表 還沒送來~
沒辦法測
不過 啟動時 會有 嗚~~的聲音

网友:
壓縮機 C.R.S三端子是否配線插錯了!

先量阻抗確認一下C.R.S!

楼主:
壓縮機 C.R.S 無斷路
    S-C 4.2歐姆
    S-R 6.3
    C-S 4
    C-R 3.6
    R-S 6.3
    R-C 3.6

C.R.S 端 接 壓縮機本體外殼 無短路

C端 -過載保護器 -  分接到散熱風散的線路 並連  繼電器  (不太確定是否繼電器 ~~黑色的 4個端子
R端-  啟動電容
S端 啟動電容

接法是 照 之前 拆下來的接法

請問 過載保護器
我不太確定接法  我是 1有帶線  我接壓縮機本起  3才是接 繼電器

网友A:
若接錯線繼續操作會燒毀壓縮機.
若確定線路無誤.
依所述狀況.注意啟動電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接錯線繼續操作會燒毀壓縮機.
若確定線路無誤.
依所述狀況.注意啟動電容器! ...

原來我接錯線了~
.剛剛把線接對了之後~

會運轉了~~室外溫度 33度 室內 定22度~
室內機 冷氣不太冷~
吹約10分鐘~~室外機 就停擺了......
壓縮機很燙~
請問 這還有救嗎?

网友A:
測量外機風扇電容.可加大0.5~1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量外機風扇電容.可加大0.5~1UF

樓上的室外機~整樓加裝了鐵皮之後~只留兩個通風口~ 約35以上~ 早上約4X度~
會不會是 通風不良導致 溫度過高~所產生的跳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樓上的室外機~整樓加裝了鐵皮之後~只留兩個通風口~ 約35以上~ 早上約4X度~
會不會是 通風不良導致 溫度過 ...

散熱不良.除了冷度不足.還會跳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熱不良.除了冷度不足.還會跳機!

果然是 散熱不良  晚上 涼一點 再啟動  連續吹一個小時都沒事

网友:
..................天ㄚ..那不就是天冷吹冷氣...天氣熱吹電風扇

网友:
那可能會感冒跟中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