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面板 CHIMEI V296W1-L01 C2 油畫

楼主(2013-06-01):
廠牌:SYNCO
型號T-30HD7S
故障症狀:畫面油畫
面板廠牌:CHIMEI
面板型號:V296W1-L01 C2

我想自己DIY修T-CON,但不知從哪著手,是哪部分有問題,麻煩給答案,謝謝

网友:
如果能加油畫及T-CON相片更好~

网友A:
拍張圖上來吧~  =_=""    會不會是as15故障了

网友:
這台是通病善用搜尋就有答案了

网友:
去網路買一塊
就可以了
幾百元就可以搞定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拍張圖上來吧~  =_=""    會不會是as15故障了

這個邏輯板
沒有as15
所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個邏輯板
沒有as15
所以呢........................................................................ ...

剛剛沒上圖~~瞎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剛沒上圖~~瞎猜

其實gamma ic
種類很多 我也在學習
一起加油啊

网友C:
這裡有很多 CHIMEI V296W1-C1,X7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v296w1-c1&t=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裡有很多 CHIMEI V296W1-C1,X7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v296 ...

這樣比買ic省錢

楼主:
換另一快T-CON上去後變做半邊油畫,請問是那部份的問題,謝謝

网友:
  那五顆防爆電容換掉就解決了,不要再想 AS15了!!

楼主:
請問這片的gamma ic是哪一顆

网友:
各位大大 小的學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片的gamma ic是哪一顆

T-CON上所有IC號碼都google一遍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另一快T-CON上去後變做半邊油畫,請問是那部份的問題,謝謝

排線要整理!!

网友:
GAMMA緩衝放大一共有5顆.

网友:
問題應該是出在主機板.不是T-CON
三洋主機板.... BGA
建議先用公板試一下T-CON跟面板.比較快找出問題點喔!

网友:
還是學海大用點的,明牌沒人聽得懂!!

楼主:
主基板換過還是一樣,他不是三洋的,海洋大哥麻煩可以說清楚是哪個電阻或電容或IC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基板換過還是一樣,他不是三洋的,海洋大哥麻煩可以說清楚是哪個電阻或電容或IC嗎,謝謝 ...

  看錯了.是新格的.真不好意思

所以你有用公板試過了嗎?還是有換新主板試過.還是一樣嗎?

有試過將FPC調換一下位置試看看嗎? 或許...........

楼主:
換過另一塊不同問題的主基板,還是一樣左半邊油畫,請問一下妳說的FPC是什麼在哪裡,謝謝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換過另一塊不同問題的主基板,還是一樣左半邊油畫,請問一下妳說的FPC是什麼在哪裡,謝謝妳 ...

T-CON跟面板連接的4條FPC排線.換一下位置就應該會有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CON跟面板連接的4條FPC排線.換一下位置就應該會有答案了.

可能面板 有問題喔

网友:
此問題不是油畫
不要在怪它了
gamma它是無辜的

网友:
這台新格印象中是聲寶OEM.
問題出在AD版.
而且AD板無新品.都是整修品.
且常整修不完全.大多改公板.

楼主:
完修了,我把面板拆開來把T-CON上的排線拆下來清潔,再裝上去後開機測試OK

网友:
恭喜完修喔!

网友(2013-07-03):
恭喜你一般类是这样的故障于逻辑板的伽马电路有关,至于你的故障像中华屏的RSDS输出的排线接触不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