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拔插USB

楼主(2013-06-01):
開機時,沒有啟動USB,或者已經停用USB,還要USB時,
免拔插USB,只要執行reusb.bat 即可

下載devcon.exe devcon.rar (40.21 KB, 下載次數: 333) 或者前往 support.microsoft.com斜線?kbid=311272
32bit 請使用 I386
84bit 請使用 a64
請將 devcon.exe 複製到 c:\windows\system32
若以經存在,只要複製reusb.bat 即可

使用方法:
執行中輸入 reusb 即可
@echo off
devcon restart USB\*
devcon enable  USB\*

楼主:
以下是devcon 的語法

devcon.exe [-r] [-m:\\<machine>] <command> [<arg>...]
-r if specified will reboot machine after command is complete, if needed.
<machine> is name of target machine.
<command> is command to perform (see below).
<arg>... is one or more arguments if required by command.
For help on a specific command, type: devcon.exe help <command>
classfilter          Allows modification of class filters.
classes              List all device setup classes.
disable              Disable devices that match the specific hardware or
                       instance ID.
driverfiles          List driver files installed for devices.
drivernodes          Lists all the driver nodes of devices.
enable               Enable devices that match the specific hardware or
                       instance ID.
find                 Find devices that match the specific hardware or
                       instance ID.
findall              Find devices including those that are not present.
help                 Display this information.
hwids                Lists hardware ID's of devices.
install              Manually install a device.
listclass            List all devices for a setup class.
reboot               Reboot local machine.
remove               Remove devices that match the specific hardware or
                       instance ID.
rescan               Scan for new hardware.
resources            Lists hardware resources of devices.
restart              Restart devices that match the specific hardware or
                       instance ID.
stack                Lists expected driver stack of devices.
status               List running status of devices.
update               Manually update a device.
UpdateNI            Manually update a device without user prompt
SetHwID              Adds, deletes, and changes the order of hardware IDs of root-enumerated devices.
                                                  DevCon 命令的範例
devcon -m:\\test find pci\*

PCI 裝置上test的電腦。(藉由使用-m,您可以指定目標電腦。您必須使用處理序間通訊 (IPC) 存取該電腦)。

devcon -r install%WINDIR%\Inf\Netloop.inf *MSLOOP

安裝 Microsoft 迴路介面卡的新執行個體。這會建立新的根目錄列舉裝置節點與其中,您可以安裝 「 虛擬 」 等裝置迴路介面卡。這個命令也會重新啟動電腦以無訊息模式重新啟動時所需。

devcon classes

列出所有已知的安裝程式類別。為輸出中包含的簡短的非當地語系化名稱 (例如,"USB") 以及描述性的名稱 (例如,「 通用序列匯流排控制器 」)。

devcon classfilter upper !filter1 !filter2

刪除兩個指定的篩選器。

devcon classfilter lower !badfilter +goodfilter

"Goodfilter"取代"badfilter"。

devcon driverfiles =ports

列出的連接埠安裝類別中每個裝置相關聯的檔案。

devcon disable *MSLOOP

停用硬體識別碼以「MSLOOP」結尾的所有裝置 (包括「*MSLOOP」)。

devcon drivernodes @ROOT\PCI_HAL\PNP0A03

列出所有相容裝置的驅動程式ROOT\PCI_HAL\PNP0A03。這可用來判斷為何整數類資料的裝置資訊 (.inf) 檔案選擇,而不是協力廠商.inf 檔案。

devcon enable '*MSLOOP

可讓所有的裝置要有的硬體 ID"* MSLOOP"。單引號指出 「 硬體識別碼必須其字面 (亦即,星號 ["*"] 實際上表示該工期為星號 ; 它並不是萬用字元)。

devcon find *

列出已存在於本機電腦上的所有裝置的裝置例項。

devcon find pci\*

列出所有位於本機電腦 (此命令會假設裝置是 PCI,若有冠上"PCI\"的硬體識別碼) 的已知的周邊元件互連 (PCI) 裝置。

devcon find =ports *pnp*

現有清單裝置所隸屬的連接埠安裝類別,並包含"PNP",其硬體識別碼。

devcon find =ports @root\*

現有清單裝置所連接埠的安裝程式類別和該會列舉樹狀結構 (執行個體識別碼以"root\"當做前置字元) 的 「 根 」 分支中的成員。請注意,您應該不會讓任何程式化的假設,有關執行個體 ID 的格式化方式。如果要判斷根目錄設備,您可以檢視裝置狀態位元。這項功能會包含在 DevCon 來協助偵錯。

devcon findall =ports

列出"出現 」 的裝置和裝置的連接埠類別中出現。這包括已經移除的裝置、 裝置會對從一個位置移到另一個,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皆已列舉的 BIOS 變更以不同方式到期的裝置。

devcon listclass 1394 usb

列出所有裝置都存在名為每一個類別 (在本例中,USB 和 1394年)。

devcon remove @usb\*

移除所有 USB 裝置。要移除的裝置會列出其 [移除] 狀態。

devcon rescan

重新掃瞄為新的隨插即用裝置。

devcon resources =ports

列出所使用的連接埠安裝程式類別中的所有裝置的資源。

devcon restart =net @'ROOT\*MSLOOP\0000

重新啟動迴路介面卡 ROOT\* MSLOOP\0000。單一的雙引號記號,在命令中表示的執行個體識別碼必須其字面。

devcon hwids=mouse

列出所有硬體的系統上的滑鼠類別裝置的識別碼。

devcon sethwid @ROOT\LEGACY_BEEP\0000 :=  beep

指派 「 硬體識別碼,會發出嗶聲,到舊版的嗶聲裝置。

devcon stack=ports

列出裝置的預期的驅動程式堆疊。這包括裝置和類別大小/降低篩選,以及控制服務。

devcon status @pci\*

列出存在於執行個體的 id 是以"pci\"開頭,每個裝置的狀態。

devcon status @ACPI\PNP0501\1

進階設定及電源介面 ACPI 列舉序列連接埠,請列出特定的裝置例項,在這種情況下的狀態。

devcon status @root\rdp_mou\0000

列出 Microsoft 「 終端機伺服器 」 或 「 終端機服務滑鼠驅動程式的狀態。

devcon status *PNP05*

列出所有的 COM 連接埠的狀態。

devcon update mydev.inf *pnp0501

更新所有完全符合 「 硬體識別碼的裝置* pnp0501用於最好的驅動程式中的硬體識別碼與相關聯的 Mydev.inf * pnp0501

附註此更新程式會強制所有的裝置,以應用於 Mydev.inf,驅動程式,不論是否有較佳的相符項目已經在系統上。當您想要安裝新版的驅動程式在開發期間,才能取得簽章,這非常有用。此更新程式會影響只有與指定的硬體識別碼,相符的裝置,而不會影響子裝置。如果指定的.inf 檔案是不帶正負號的 Windows 可能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提示您確認是否要安裝驅動程式。如果需要重新啟動電腦,這報告和 DevCon 傳回層級 1 的錯誤。如果您指定-r,這會使自動執行,如果有必要重新啟動電腦。

注意
•DevCon 將傳回的錯誤層級,以便使用指令碼中:
"0"表示成功。
"1"表示不需要重新啟動電腦。
"2"表示失敗。
"3"表示語法錯誤。
•如果您指定-r ,必須重新啟動,如果沒有警告之後在處理完所有的裝置就會發生在重新啟動。
•如果您指定-m:\\computer和命令並不適用於遠端電腦,則會報告錯誤。
•DevCon 允許以互動式方便使用的執行個體識別碼中的萬用字元。請不要假設從電腦到電腦和作業系統版本

楼主:
如果喜歡安靜模式
請自行建立
start.bat
內容如下:
start/min  reusb.bat&exit

其中reusb.bat 便是小弟寫的批次檔
以後改執行start 即可

网友A:
真是好用,收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好用,收下,謝謝

若不想看見訊息,可將原有的bat檔改成

@echo off
devcon restart USB\* >nul
devcon enable  USB\* >n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