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瀚宇彩晶 HannStar HSD280MUW1 畫面全白

楼主(2013-06-01):
廠牌:E-SONIC
型號:HD-2801
故障症狀:畫面全白,聲音正常
面板廠牌:HannStar 瀚宇彩晶
面板型號:HSD280MUW1

T-CON壞,但不知從哪著手,哪部分有問題,麻煩給答案,謝謝

网友:
查罗辑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先看t-con保險絲是不是燒了

楼主:
有燒斷,換上去一樣燒斷

网友:
要把短路元件找出來~~測量法、替換法.......

网友(2013-07-03):
更具你提供的照片好像有图像显示哦,好像是伽马电路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