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 L650 CMOS 電池旁元件燒毀

楼主(2013-06-02):
東芝 L650 CMOS 電池旁元件燒毀 導致不觸發,請各位前輩幫忙,非常感激!!
此元件上有標M164字樣,部分字樣損毀,不清楚是何種型號的元件,無法替換

网友:
僅供參考:

依 IC編碼外觀 有點像GMT產品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285898708

靠近 USB 且Layout有些腳相連  有點像Power switch功能
可能是 G547E2

連結GMT  搜G54  有 G545~G548
http://www.gmt.com.tw/product/SearchPN.php

TPS2061、G545、LM3525、RT9711 都是這一類IC

若不是跟USB相關  那就是找錯了
以上看圖說故事 猜錯了 多包涵

网友:
沒有板號怕會查錯
我查的是G995
應該是錯的,因為這是控制風扇

如果是usb應該是GMT_G547
你查一下線路看是跟哪個相關

网友:
東芝 L650

東芝 L650 QUANTA BL6 REV A1A.pdf

1.61 MB, 下載次數: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