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 32EX400 求助

楼主(2013-06-02):
可開機 可看到面板SONY開機圖 和聲音 9樓有影片
但是過5秒就又重開機
重開機後一樣可看到面板SONY開機圖 和聲音
但是過5秒就又重開機 但是這次就不能在重開機了
指示燈亮紅色
需拔AC電源重新插上後才可開機但是又開始上面的敘述狀態
10樓是電源版連結主機板的電壓值單位V

右邊是開機有背光SONY標誌和聲音時的狀態
上面第一點是1
8樓有全機圖

請問我該從哪邊下手呢

待機指示燈 閃了6下
閃爍6次→SPEAK電源
請問SPEAK電源是??

我有把主機板散熱器拆下
在剛插上AC電源待機 MC10161F1這棵IC就會發熱(有點燙手)~這算正常嗎

网友:
ex系列 國外好像有這方面問題

http://www.badcaps.net/forum/sho ... ;highlight=%2Aex400

建議打電話給 sony 詢問一下 是否需要更新軟體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p;t=1812693&p=1

网友A:
把整塊電源版拍出來@@ = 只拍腳位~無解

power/on/off 電壓?

ac off det電壓?

3.3v 12v 為多少?

以上瞬間電壓很重要  用類比電表量測反映數速比較快~~用數位子較慢(不建議用這個)

最好用示波器

楼主:
2次側的 12V跟24V都很正常

ac off det電壓? 看起來應該是12 或13號腳
12腳 待機-3.2V 開機9.3V
13腳 待機-3.2V 開機0.03V
14-15號就都白線 應該是共地吧

网友:
總共15隻腳   但有標示12V部分你寫的電壓都未達到12V阿~~     9.3V是標示什麼?

整張電源板正面照上傳喔

MC10161F1  這棵很燙正常.

電壓的東西你認為正常    我認為不一定正常

网友:
指示灯闪六次,

是背光电路(高压板)故障代码。

网友:
不要亂參考故障代碼
這些都需要參考整機設計才能知道用哪一套代碼亂引用自找麻煩
建議描述清楚些真的是6下嗎還是有不一樣
傳圖上來看吧
都脫光了只看到一角看不到重點

楼主:
整機照來瞜

關於燈 是閃6次沒錯

楼主:
開機SONY標誌2次再來 面板狀態 閃6下

楼主:
SORRY 結果 原來共地是錯的抱歉 重新量一次
待機-開機狀態 狀態
15-0-3.34V
14-0-12.73V
13-0-0
12-0.01V-2.34V
11-0.01V-3.17V
10-3.33V-0.06V
09-12.64V-12.74V
08-12.64V-12.74V
07-0-0
06-0-0
05-0-0
04-12.65V-12.75V
03-3.25V-3.34V
02-3.25V-3.24V
01-3.28V-3.27V

网友:
要先檢查附件這板上的IL2565電位,看看有沒有超過2.65V? 再來判斷~~~

楼主:
請問"IL2565電位"是在哪邊??

應該不是ic腳吧 因為我沒看到有這顆編號

网友B:
電源端電壓看起來都正常。
PIN腳由下往上編號(沒差)

可以拔下電源後重新插上  看指示燈變化是怎樣  有閃幾下嗎?
然後開機再次觀察 這次是閃六下吧!

网友:
這款...
大部分都是ad board的問題(我遇到都是....好一個EX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整塊電源版拍出來@@ = 只拍腳位~無解

power/on/off 電壓?

有些數位電表可保存峰值功能,要善用這個好功能。

网友:
看到這塊主機板~我就認為90%他壞了

因為修這型的主機板應該有10片了~~但ng的零件取得真的很難

(只能拆同型基板的零件)

這型就都壞主機板跟背光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端電壓看起來都正常。
PIN腳由下往上編號(沒差)

電源拔很多次了 都是閃6下~

网友:
JL2565在我轉貼你原po照片(BAL板)的背面,就是CN2561的第三腳,要小心量喔~~

楼主:
報告~CN2561的第三腳~待機3.34V~啟動背光亮0.06V~進入閃6下時是0V

這是電源版上的10號腳位

网友B:
由這PIN往電源板查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這PIN往電源板查線路

3V 12V 24V 都正常

在查電源版嗎?

网友:
有這電源板的詳細編號嗎? 我不確定我這板子是否相同?

CN6401-10 和 CN6402 -11 是同一點嗎? 若是再往左邊查了

楼主:
CN6401-10 和 CN6402 -11

SORRY 請問這是?? 哪邊的腳

是插槽的名稱嗎??

是1樓的莫氏座嗎

网友:
3.34V那應該要換此板的左手邊那塊Gxx板(淡黃色基板),換了若還不行,就要處理面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N6401-10 和 CN6402 -11

SORRY 請問這是?? 哪邊的腳

右上和左上兩街頭的10針腳和11針腳

网友:
SONY的機器.有點難搞.設計上.有保護迴路
且這款的閃燈.跟之前在網路上的閃燈.故障處並不一樣

如果你一直認定是POWER的話.那先確認是否是POWER NG.做單板測試

SONY的液晶電視NG時都會做偵測.再將POWER做截止.
所以說你需先判定是哪一塊board異常.才能做下一個判定
sony的tv並不識一般的判定方式

楼主:
這台在7號時被朋友搬回去了 不給我研究了
請了SONY公司 花了3000千換主機板
算是完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在7號時被朋友搬回去了 不給我研究了
請了SONY公司 花了3000千換主機板
算是完修了... ...

soarwu 大 您好
SONY KDL 32EX400 換主機板只要3千元?
請問方便PM管道介紹一下嗎?
感謝您

楼主:
應該是背面那個0800那個
聽他說在3年保固內已經來修過3-4次了免費
這次過保不久又壞 3000

楼主:
這台 朋友又拿回來給我研究了.....
因為 SONY幫他換上主板 情況也一樣
結果說好像要換高壓版報價比主板高了2000
他就棄修.....又丟回來
高壓版一定要換整塊嗎
或該從哪邊下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 朋友又拿回來給我研究了.....
因為 SONY幫他換上主板 情況也一樣
結果說好像要換高壓版報價比主板高了 ...

先把power板跟高壓板連接那條組線拔掉再開機試試看。

网友D:
这类故障要注意二点;
一是高压板坏,重点检查高压驱动管或高压变压器;
二是屏内光管有一支老化或损坏。

网友E:
1 主板拔掉

2 電源板3.3V和POWER ON 短路

3 BL-ON  接5V  就知道那裡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power板跟高壓板連接那條組線拔掉再開機試試看。

這樣 紅燈 閃6下重開機 只是沒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故障要注意二点;
一是高压板坏,重点检查高压驱动管或高压变压器;
二是屏内光管有一支老化或损坏。 ...

但是 可以開機那幾秒快速轉台
到類比 我看面板的光蠻平均
然後幾秒後就又重開機 閃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主板拔掉

2 電源板3.3V和POWER ON 短路

會發生甚麼事呢?? 不敢隨便短路
而5V是在??哪邊呢 謝謝

网友:
電源板3.3V和POWER ON 短路,所有電壓都會出來(不是每一種都可以起動)高壓板有24V  BL0N有5V(3.5-5V可外加)背光一定會亮則可能是主板壞,不亮就是高壓板或燈管壞,

,先確定那裡壞再細修,此機主板壞變油畫,面板壞上半部出橫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