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173 開機有Acer Logo之後無畫面

楼主(2013-06-02):
Acer V173 訊號板故障
開機時電源燈正常.由橘轉藍,也出現Acer的Logo
只是會直接黑屏,也無OSD畫面
電源板輸出量測都有電壓5v
換了一台正常且同型號的訊號板之後,就能用了
接下來查訊號板.小弟是外行.只能量到AS1117L-SS這個元件U101輸入是5v輸出3.3v
電容全部更換,一樣不行~看來要放棄了~不知各為先進前輩能不能給我些指導與建議?

网友:
燈管有檢測嗎?

网友:
Q107 Q108 有測量嗎

楼主:
燈管用點燈器是正常的,V大. Q107 Q108 是什麼元件阿??

楼主:
抱歉,我是說V大,Q107Q108的電壓值應為多少呢?感謝您啦~

网友:
u103穩壓IC有測嗎爬文看一下怎麼測

楼主:
V大,穩壓ic測啦~in put 5V out put 3.3v~目前待料更換eeprom

网友:
帶您的好消息~

网友:
遇過一台 acer V193 , 再1280x1024無法顯示,其餘解析度OK

故障原因為AD板的MCU

楼主:
24c04wi更換之後過電開機,螢幕循序出現紅藍綠畫面~連Acer logo都沒了.....怎麼會這樣?24c04wi不是不需先預寫入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24c04wi更換之後過電開機,螢幕循序出現紅藍綠畫面~連Acer logo都沒了.....怎麼會這樣?24c04wi不是不需先預 ...

那測訊號模式  你要接訊號元給他 他檢測到才會有畫面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