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晶片IC=EA1532A 如何知道它壞了,LM-32V37

楼主(2013-06-02):
晶片IC=EA1S32A 如何知它壞了,

LM-32V37 電源板壞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4859-1-1.html

楼主:
LM-32V37 電源板壞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4859-1-1.html

网友A:
是不是型號看錯了?
可能是EA1532=TEA1532
TEA1532

网友:
請善用"請"與"謝謝",請注意基本的禮節。

网友:
確定是 用 EA1532

EA1532=TEA1532

网友:
晶片IC=EA1S32A 如何知它壞了

答案如下

143.12 KB, 下載次數: 2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型號看錯了?
可能是EA1532=TEA1532
TEA1532

我看錯型號,如下圖,怎麼知道晶片IC壞了,如何測式, 1532

网友B:
那你覺得~~~你因該先量 Pin1~Pin8 哪幾個腳位的電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覺得~~~你因該先量 Pin1~Pin8 哪幾個腳位的電壓呢?

第一腳沒電壓,其他就不用說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