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路看到的---太陽能板配合冷氣省電

楼主(2013-06-02):
電費又要漲價了,剛剛在網路上看到這篇,不知道站上有人可以發起辦團購嗎,應該會有很多人有興趣的
太陽能板配合冷氣省電

网友:
市電併聯器有這麼神奇@@

價錢和效率,如果有計算的那麼簡單就好了
不確定因素
1.太陽角度,每日變化,每天變化,每季變化…
2.有烏雲的日子

蠻有興趣想弄追日系統的…
不過我光AD就還在學習,這個當嘴泡吧
或者是擺陣型,這樣一天下來總有三分之一的效果吧!(初期建置成本…

网友:
這個剛好我也有看到
感覺好像不錯的樣子

再加上南部日照久
想要來投資玩看看
有沒有人有什麼好建議

网友:
版子還是跟大陸版比較便宜

台灣不知道在貴三小朋友

网友A:
設備架設完成之後,還要去跟台電申請"雙向電錶"<==現在的電錶是防逆轉的
否則,白天發出來的電,如果用不完,等於白白送給台電
晚上沒有太陽可發電,你還是要跟台電買電
能省的還是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設備架設完成之後,還要去跟台電申請"雙向電錶"

我記得那顆比傳統的貴

而且只有營業用才能申請

一般戶好像不划算

如果電發不多只要減緩它轉就可以

网友:
2萬有找我也想試試~
南部用太陽能應該市不錯的~

网友:
市電併網機一台不便宜,但好處是可以省下電池建置費用
除非建置很大的太陽能系統,不然發出來的電應該都消耗的完

小系統不要做到追日功能,發出來的電都被用到追日功能上
那就沒意義了

500瓦的太陽能併網系統13K,一天發電8小時來算
8*0.5=4kw*一度3.3元=13.2元*360天=4752元
大概3年就回本了

南部比較好建置太陽能,中部以北日照時間就沒那麼長了

网友:
該怎麼說呢,太陽能是不錯,但倒是沒這麼神奇,幫推文的人也寫了一些特異點出來也蠻神奇的
文中如使用30年之後如何,應該還沒人用了30年吧,一天太陽12小時,一天發幾度電
尤其這個一天發電3度 一年下來 3*365= 約1150度 ~~~~剛好就是一台傳統大型冷氣的年耗電量
這段差不多把太陽能發電給神話了,早知道傳統大型冷氣一天只吃3度電,
家里就買台來放24小時來吹了,就不用熱個半死

太陽的條件變數蠻大的,入射太陽能板角度也影響很大,如果能平放或追日還好,
還要看住家旁有沒有大樓在擋,不然角度過大發電效能降的更低,更別提陰天或雨天,
太陽能立意很好,可惜的是投資成本和回收想像還是有不少落差,
500W連微波爐都推不動,併網也只是想多少作點助力,主力還是在台電

只能說太陽能的好與不好裝了才知道,畢竟連裝置位置及住家條件都會有影響的
同一個東西裝在不同位置及住家時,出來的答案是完全不同的,追日就能優化條件,
看過一個家力又裝風力又裝太陽能的,應該就能省下不少,但一個家的外表變成那樣時
有時想想一定要搞成這樣嗎,當然這些都是因人而異,

网友:
要在大好天氣當中推動一台10000BTU(或2500Kcal),要將近1000W吧,
一片240W,要能發出夠一台冷氣使用,還要轉換成AC,恐怕占地加成本會
不太經濟,而且不能吹一半烏雲來了,冷氣停擺吧。
我有買一片40W的太陽能板來點燈,為了蓄電晚上用,搞壞的鉛酸電、
鋰電,讓我生氣到晚上就接一個變壓器供電。

网友:
目前景氣不佳,大家都在精打細算。其實說起來太陽能在台灣要比風能好多了,若是各位屋頂頂樓加蓋的遮陽地方,改用太陽能板來做遮陽的效果,應該會有很大的助益。今日能源越來越貴,也回不去了,改用太陽能的效益是很明顯無疑的,為地球盡一份力也OK啦! 這個價錢和以前比起來,算是比較親和了!

网友:
南部的應該不錯用,北部的就只能說支持環保,哈哈!

网友:
考慮跟進!~ +-為環保節點電!
前提是設備別太會壞 建置費用別太離譜

网友:
太陽能目前只能說玩爽的
發電效率不高、建置成本大、需要場地
等等

网友:
很難想像,二片就能提供一臺『大型冷氣』的用電....
回家問問在太陽能上班的老婆,妳們家的太陽能板能否效率跑80~90%
我記的有60~70%好像就都被國外廠商收光了...XD

网友:
太阳能供电的空调?我没听错吧?家庭投资的话……有点不太可能哦!
另外,台湾经常有大风大雨的极端天气,安装难度比较大吧?
我想,家庭利用太阳能,顶多用于照明之类的小功率电器。而且,太阳能储电系统的维护成本不低啊!

网友:
電費省下的錢, 應該還不夠買設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