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維修- 三星SAMSUNG SGH-D908滑蓋機暗屏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3-06-03):
這支三星SAMSUNG SGH-D908滑蓋機.開機暗屏.
所謂的暗屏就是看得到影像.但是沒有背光.
其實這手機主人已送過原廠.但是原廠告之機型太老舊.無零件維修.

取下後背蓋和電池.

手機型號 SAMSUNG SGH-D908

卸下這4顆十字螺絲.

取下底下2個膠片.

卸下內藏2顆十字螺絲.

打開背板.

打開滑蓋.
取下中間這2個膠片.

卸下2顆十字隱藏螺絲.

取下鏡頭旁這2個橡膠墊片.

卸下這2顆隱藏螺絲.

取下上滑蓋背板.
一般暗屏有幾種故障可能.
其中液晶面板背光故障也是其一.如果其他地方沒有故障的話.
所以先準備好新面板待命.

拆除照相機與主機板連接排線.

分離上.下滑蓋.

拆除按鍵排線.

分離主機板.

取下上下滑蓋連接排線.

這也是暗屏故障產生的其二.
仔細檢查排線是否異常.通常表面是光滑平整的.

這邊有兩處異常凸起.表示排線已受損.內部可能已部份無法導通.

取出新排線並換上.

組裝試機.
畫面出來了.

維修完成.
就是這條排線做怪.

敬請指教

网友:
太厲害了...拆容易...就怕裝不回去

网友:
耿大,您的料件來原真是齊全~恭喜修復^^ CoCo入袋

网友:
滑蓋手機經典毛病

网友:
目前有兩隻滑蓋機都是有背光無螢幕, 整部拆完後又回裝.
因為排線不知道上哪買... 也怕零件費用過高

网友:
看此圖文即值回票價
很棒的維修文!

网友A:
家裏也有一支
好像也是沒畫面這毛病
沒屋頂的打搜尋  沒找到這排線
哪裡能找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裏也有一支
好像也是沒畫面這毛病
沒屋頂的打搜尋  沒找到這排線

打d908排線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8%B1%C6%BDu&t=0

网友:
逍遙大的零件備的很齊喔

网友:
很多時遇到它們的外殼都是用雙面膠紙的!拆開後都很難回復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