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國際牌分離式冷氣 壓縮機運轉15分會停止運轉

楼主(2013-06-03):
請問  國際牌分離式冷氣 剛開機後壓縮機運轉大約15分會停止運轉  關機過一小時再開也是相同
請維修人員來修  第一天 說壓縮機線高壓線壞換500元   同樣情形沒改善  第2天 再來看 說須灌冷媒 收了3500
隔天 還是一樣   第三天說需要換壓縮機 (壓縮機型號 2JS438H3AA02)  壓縮機去年請服務站換過了   請問這樣的情形是壓縮機 壞了嗎?   維修人員說此壓縮機沒有過載保護器 是真的嗎 ?  謝謝 3 (中型).jpg

网友A:
有檢查高低壓嗎?毛細管堵塞也會這樣。

网友:
壓縮機是爛貨吧
換個地區產的壓縮機看看
正常壓縮機用個5年也不會壞
一般用十年以上
一年一顆那不是早該回收了

怎不換一家維修看看

网友B:
為甚麼有3桶r-22冷媒n_0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為甚麼有3桶r-22冷媒

3桶-----------那是你有看到的,說不定沒看到的不知多少。

网友:
別傻了灌三桶

网友:
熱到快烤糊了
冷氣還在大罷工
很討厭耶
全部換新的算了
心情比較舒爽吧

网友:
這個壓縮機沒有過載保護,但有過熱保護(內藏式) ,過熱CRS 量測成斷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檢查高低壓嗎?毛細管堵塞也會這樣。

個人也覺得毛細管堵塞,灌很多冷媒冷排又很乾淨低壓一直不到4kg以上就會更換毛細管
早期在學習時會做高壓工作管看高壓有無超過19kg以上

网友:
R-22 (冷氣使用)
        此時(出風口處5°C)低壓可以灌充至70 psig,而高壓部分仍維持於250 psig.
        這時高壓管內的溫度會上升至38~40度C,比室溫高出很多,才能利用此散熱(熱往低溫處流通)
        當低壓值達70 psig ,屬於R-22之正常值,這時對應溫度會位於0~5°C之間,屬最佳狀況.
壓縮機會跳一般就是堵塞-室外機散熱不良跟壓縮機壞--------冷媒灌太多
如常壞那就有可能安裝有問題-----------------回油不足----------------

楼主:
謝謝   各位大大的意見   冷氣維修我外行   上面壓縮機的圖片是借來的
請問 如果維修加冷媒時 冷媒有從管路噴出  是代表毛細管 沒有阻塞嗎?
冷媒之前還沒灌時 跟現灌了也是同樣情形    照這樣說壞的機率是出在壓縮機嗎?
壓縮機是國際牌服務站去年換的   服務站人員說 保固 3個月 或6個月 1年 有人知道是保固多久

网友C:
冷媒沒漏是不用加的
不懂加冷媒幹什麼
如果沒工具還是給專業用
一個好的安裝--------------------------到報廢都不用加冷媒------小型系統

网友D:
室外散熱馬達的轉速正常嗎 ? 如不知轉速是否正常,直接拆下馬達運轉電容量看看容量夠不夠,
或者直接換掉也可以

网友E:
這台冷氣要處理.若要更換壓縮機.一定要先做管路清洗及巡視管路是否彎折.
問題可能就出在上次更換未做清潔.因而再度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媒沒漏是不用加的
不懂加冷媒幹什麼
如果沒工具還是給專業用

謝謝 回復
我是不懂 所以我沒動手  因為來修三次還沒修好  所以來請教前輩們的看法
都是維修師父動手修的  已收費 4張 還要再花壓縮機  我是想說 沒有方法用測的嗎.
一定要一樣一樣換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外散熱馬達的轉速正常嗎 ? 如不知轉速是否正常,直接拆下馬達運轉電容量看看容量夠不夠,
或者直接換掉也可 ...

謝謝 回復  我再請別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冷氣要處理.若要更換壓縮機.一定要先做管路清洗及巡視管路是否彎折.
問題可能就出在上次更換未做清潔. ...

謝謝 回復
維修人員加冷媒時 等了2分多鐘才有冷媒出來  維修人員自己也說有一點久
請問  此種情形是不是管路有問題引起的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回復
維修人員加冷媒時 等了2分多鐘才有冷媒出來  維修人員自己也說有一點久
請問  此種情形是不 ...

這樣毛細管一定有問題了。

网友F:
其實R-22系統的家用冷氣機。
正常使用情況下,壓縮機會掛掉大多是因散熱不良引起的
換壓縮機有很多地方要注意小心。
維修人員在更換時常常在大太陽底下更換。
維修人員滿頭大汗加上太陽酷曬下頭會有點暈再加上各種環境壓力。
常常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可能大概應該情況下完工。
我遇到壓縮機掛掉時,會強烈建議消費者外機整台更換新機。
因後續問題少施工簡單時間短花費難免會多一些(賺的也少一些),
我工作時常會遇到消費者家中有燒燙傷病人或家中有還抱著的小寶貝,
為了搶時間少賺點沒關西,再來一次可是會出人命的。
除非是一對幾的才會含著眼淚更換壓縮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毛細管一定有問題了。

謝謝指導

网友G:
一定有過載 若非外置不然一定藏在壓縮機內

网友C:
找個懂的修
如果使用很多年不如整台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R-22系統的家用冷氣機。
正常使用情況下,壓縮機會掛掉大多是因散熱不良引起的
換壓縮機有很多地方要注 ...

謝謝回復
去年是說換了還可用幾年  想省一點  結果事與願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定有過載 若非外置不然一定藏在壓縮機內

過載 藏在壓縮機內   這型的網路上找不到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個懂的修
如果使用很多年不如整台換新

這個我也在考慮中  只是 10張與60張的差別

网友F:
你這台冷氣機
我跟大家一樣
認為濾網堵塞
壓縮機很可能還沒跟你說再見
只是可能不是絕對
別太高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這台冷氣機
我跟大家一樣
認為濾網堵塞

謝謝    濾網 都有常在清潔  應不是問題所在

网友H:
冷氣壓縮機更換是一門大學問 ...
中古壓縮機換的好可撐二年以上 ... 新品壓縮機若技術不到位1年以內又要換第2台 ...

更換壓縮機有幾個重點 :
1.管路要清洗
2.毛細管和濾網要換新 ( 要懂得如何處理毛細管的長度,通常冷氣冷力我都設定在85% )
3.有些外機不良的環境我會加裝一個高壓保護開關,高壓過高馬上斷電

以上 ...

网友I:
去年更換壓縮機&今年的維修
都是同一家服務站做的??
如果是的話
請服務站出來面對

网友C:
請服務站出來面對-----------------------想太多
有混過服務站就知道
會出來都是來自經銷商的壓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冷氣壓縮機更換是一門大學問 ...
中古壓縮機換的好可撐二年以上 ... 新品壓縮機若技術不到位1年以內又要換 ...

謝謝  換新品的壓縮機 室外機安裝在騎樓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去年更換壓縮機&今年的維修
都是同一家服務站做的??
如果是的話

謝謝雄大   P牌服務站換的  已在處理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請服務站出來面對-----------------------想太多
有混過服務站就知道
會出來都是來自經銷商的壓力 ...

幫客戶更換壓縮機本來就必須承擔相當的風險了
如果收高價更換壓縮機之後,又不用負保固責任
那這種生意會不會太好賺了
新機的壓縮機都有保固,原廠更換的壓縮機,應該也要有相當的保固才對
隨然說已經事隔一年了,事主也說了,都是P牌做的維修保養
如果P牌不想負責的話,可能就要上消基會提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幫客戶更換壓縮機本來就必須承擔相當的風險了
如果收高價更換壓縮機之後,又不用負保固責任
那這種生意會 ...

更換壓縮機個人覺得是良心問題 ... 要換好壓縮機1小時以內可換好 ... 要真正處理好系統問題要花費6小時以上 ...

网友:
小弟也是使用國際牌的分離式冷氣~
因為冷房不佳~所以拆了室內機~
清理冷鰭片跟送風風扇~組裝後~
也是啟動幾分鐘後~壓縮機就停止了~
利用冷氣機本身的自我檢查功能~
檢出故障碼 : F95 冷房高壓保護
試著清除故障碼記憶~還是不得要領~
最後的判斷是既然壓縮機可以運轉~
那麼有可能是毛細管或散熱部份有問題~
毛細管我是沒辦法動~
於是乎拿起風槍往室外機的散熱鰭片~用力的噴一噴~
一堆嚇死人的粉塵奪外而出(小弟要跑也來不及了)~
等清理完後~再啟動冷氣~壓縮機就正常工作啦!!!!

网友:
一換再換...你當(盤子ㄡ)台語

感冒生病時這一家看不好..你不都換另外一家看嗎

反正都要花錢...何必自己亂抓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去年更換壓縮機&今年的維修
都是同一家服務站做的??
如果是的話

謝謝 已請P牌服務站檢修 結果 壓縮機中獎  去年也是同一個服務站換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謝謝    濾網 都有常在清潔  應不是問題所在

濾網是銅管裡的濾網

楼主:
引用 网友J:
濾網是銅管裡的濾網

謝謝 大大熱心的指導  我會請維修人員 清理

网友I:
前天跟做冷凍空調的小聊了一下
你的冷氣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液態壓縮"
導致壓縮機故障??
"液態壓縮"液態冷媒進入室內機,沒有完全蒸發成氣態
跟著管路循環,再進入壓縮機,導致壓縮機附載過重,進而燒毀線圈

氣體可壓縮,液體不可壓縮

网友:
"液態壓縮"一般不會犯這種錯誤-------------還有是從低壓灌液態冷煤----------------------------會這樣大部分是冷媒加太多------------------------------------壓縮機會有異音-----------------電流也會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天跟做冷凍空調的小聊了一下
你的冷氣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液態壓縮"
導致壓縮機故障??

謝謝 雄大大 已請服務站人員檢修  確定壓縮機壞 需等15天才有材料
    不過目前還可 開個20分 - 50分不等  然後壓縮機就停止運轉
   等壓縮機溫度降低  又可運轉   這種情形壓縮機有可能附載過重 還沒完全燒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 雄大大 已請服務站人員檢修  確定壓縮機壞 需等15天才有材料
    不過目前還可 開個20分 - 50分 ...

我認為毛細管與清淨器一 起更換掉問題應該可解決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認為毛細管與清淨器一 起更換掉問題應該可解決

+1
管路再充洗一下更好~
師傅:
忙翻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雄大大 已請服務站人員檢修  確定壓縮機壞 需等15天才有材料
    不過目前還可 開個20分 - 50分 ...

看你的回復 ... 壓縮機應該還算堪用品 ... 毛細管和濾網換新( 毛細管要比原先在剪短幾公分 )

當然雄爸說的也有可能 ... 但是冷媒充填過多,液壓縮導致高壓閥片毀損 ... ( 原因還是毛細管堵塞 )

网友:
引用 网友K:
+1
管路再充洗一下更好~
師傅:

目前還有50幾件未完成,每個假日都加班還是消化不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雄大大 已請服務站人員檢修  確定壓縮機壞 需等15天才有材料
    不過目前還可 開個20分 - 50分 ...

怎感覺好像是室外機散熱不良~
散熱馬達的電容退化.......轉速變慢...散熱不良....導致OVER跳脫!

网友:
換壓其實還是挑一下耐用的型式,找對中古的並不比原廠新的差
傳統壓縮機同噸數都可代用,只是腳座不同,需要改改

樓主提供的資訊,實在無法判斷毛病所在(運轉電流,高低壓數據都沒有)
只感覺是那種收費方式有點超過想像一些

這好比人看醫生,現在要開刀了,結果你在懷疑這醫生有牌麼?

网友:
只能說樓主基本配備都沒有,沒有高低壓表組,沒有冷媒,甚至抽真空機,膽子又不夠強,所以問題就多了。

楼主:
感謝各位的意見   到目前都是服務站人員在處理 需再等2星期才有壓縮機
不是我維修所以沒有基本配備及(運轉電流,高低壓數據)
只是把維修人員的修理方式 及收費情形 拿來討論 聽聽各位維修前輩的看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意見   到目前都是服務站人員在處理 需再等2星期才有壓縮機
不是我維修所以沒有基本配備及(運 ...

找服務人員又不是不用錢,我就是反正要花錢,乾脆買設備、器材,自己搞,這裡熱心的朋友多的是。
我有兩個朋友自己要拆裝分離式冷氣,也是問我如何回收冷媒,然後就自己拆了又裝,省了一筆錢。

楼主:
謝謝各位大意見 我會把這些經驗收藏 起來  說不定一次會用到
感謝 滷雞蛋 tsao0427 howard6869 lhc creekse  Alonger maxcar  大大的指導

网友L:
一般服務站換壓縮機(原廠)效率%100.但有時冷凝器褪化.會導致溫度過高.效率變低壓縮機損壞.請原廠注意一下.一般換新壓縮機懂得溫度其實可以用很久很久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服務站換壓縮機(原廠)效率%100.但有時冷凝器褪化.會導致溫度過高.效率變低壓縮機損壞.請原廠注意一下. ...

謝謝大大的意見 .........

网友J:
一般我會考慮換室外機....機位你換壓縮機材保固1 年換室外機一般保固有3年以上

网友:
布用考慮散熱跟零件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我會考慮換室外機....機位你換壓縮機材保固1 年換室外機一般保固有3年以上 ...

你好像錯了.如果沒換整台.是沒有保固3年.維修和換室外機都是廠商保固的.如果有(廠商)敢保固3年.介紹給我.我月初才換兩顆438.保固一年

楼主(2013-07-12):
感謝各位的意見 此台公司換新的壓縮機後 正常使用中

网友:
風扇電容檢查一下 有可能熱了之後退值

网友:
一般公司在處理為修應該不會那麼爛!
  壓縮機連續故障一定要找出原因?
     不然就應該把室外機拆回公司整個系統重做...